infoplus5.0版本如何安装?

楼主(2003-12-23):
我们在安装infoplus5.0的时候,在安装完成后,没有manager可以启动。运行cim-io和web21时提示“Init Cache Com Error”,不知哪位可以赐教,不胜感谢!

网友A:
5.0好象有这个问题,最好打上5.0的补丁升级到5.01 我是刚刚接触,infoplus,不过幸运的安装没有出现大的问题,不过不是很会用,以后还请您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