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MM430变频器的PID控制

楼主(2003-12-23):
请教版主,我遇到的是用西门子MM430变频器,实现恒流的PID控制。PID设定值取至电位器,电压大概在80%左右,对应的频率大概在40HZ左右;PID反馈信号取至流量表,流量表给出的是4——20mA的信号。当变频器初运行时,反馈信号不加到变频器上,一切正常。5分钟后,反馈信号加到变频器上大概是14mA左右,不知为什么当反馈信号一加到变频器上,变频器就过压跳闸,请赐教,多谢!!!

网友A:
反馈信号的值突然变化,PID没设定好的话。变频器的输出频率突然变化.....然后就-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