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楼主(2003-12-23):
我有一台三菱人机,机上有rs232接口,请问如果自己制作编程线的连线图是怎样的?谢谢!

网友:
我知道啊

网友A:
很简单。2和3对换,5-5,其它剪掉。两边都是九孔。

网友B:
楼上的是对的

网友C:
我第一次使用HITECH人机界面(1711-STN),请师傅们说说怎么进行PC程序的传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