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不能显示,请帮助

楼主(2003-12-23):
我公司有一台设备,液晶显示屏界面(SIMATIC OP27)与PLC(S7-300)都是用的西门子的器件,本来显示正常,设备停了一段时间,搬迁。开机后,很长时间显示屏才出现横条,无图象与数据,经检查PLC处于RUN状态。好象界面与PLC中断通讯,请教各位高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

网友A(2003-11-13):
SIMATIC OP27故障 须联系原设备厂商,更换OP另灌组态。 联系wugm0@sina.com 13911073683

网友B:
你可以考虑换背景灯,通讯线是否断了?或者是否接错了端口!

网友C:
同意你的看法,可能通讯线插错或断掉

网友D:
楼一楼二的两位仁兄说的可能都有!......

网友E:
更新一下固件试试

网友F:
估计是背景灯坏了

网友G:
哈哈!液晶坏了!

网友H:
op27坏了,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换了一块就好了

网友G:
检查显示是否损坏非常简单,你只要用程序下载组态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则显示器正常,可怀疑通讯问题;否则只是单纯的OP27界面问题!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了

网友I(2003-12-23):
你的程序丢了么?长时间不用注意程序丢失

网友J(2006-02-16):
估计是自带电池没电了

网友K(2006-03-28):
检查通讯电缆,如果通讯线没有问题,建议联系西门子的技术支持

网友L:
怎么西门子的屏这么容易坏啊

网友C(2006-08-29):
欢迎工控行业的朋友们加入该群,多多沟通,26692015

网友C:
欢迎工控行业的朋友们加入该qq群,多多沟通,qq群号码:26692015

网友M:
西门子的触摸屏也不是自己生产的,而是OEM过来的。

网友N:
会不会是液晶显示器老化呢?

网友O:
会不会是液晶屏和电路板连接的数据线有问题

网友P(2021-07-23):
1,液晶屏有问题

2,电路板有问题

都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