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
逆变模块

楼主(2003-12-23):
谁能帮我解决变频器一上电就烧模块,就算驱动电路出问题也不可能.谢谢各位献上一策!

网友A:
你给我一个EMAIL地址,我发给你

网友B:
用假负载试机!

楼主:
上次忘了说:变频器没带负载,上电5秒就烧模快,我的email是jiaweiwang@vip.sina.com

网友B:
是否是维修过的模块,现在这模块太多了!

楼主:
李工,今天我量了一下模快的驱动端发现有一个脚短路,但是我把模快去掉,还是显示sc,把光藕短路,就可运行.是否pc923坏,还是驱动电路上的电阻电路坏.最有可能是pc923因为光藕一脚与之相交,变频器是安川5kw的.

网友B:
模块去掉就会显示s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