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炸了,李工

楼主(2003-12-23):
李工,你好,我厂一台台达vfd-s的变频器主控板的集成电路炸裂,其他部分正常,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快要过年了,提前放鞭炮是正常的。。。。主板炸了。。模块还能正常????怪。。。。。

网友B:
检查开关电源5V正常才能换板!

网友C:
快要过年了,提前放鞭炮是正常的。。。。主板炸了。。模块还能正常????怪。。。。。真怪???!!!

网友D:
高压窜入低压部分!所以...就过压炸了!

网友E:
可能是高压进来了,一般只有高压进来了,芯片才会破裂

网友F:
哈…哈…哈…!炸是炸了;但不是李工而是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