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数据采集卡的数据写入文件?

楼主(2003-12-23):
如何把从数据采集卡采集到的显示到chart中的数据写入一个文件啊?

网友A:
Open file, Write to file, close file. 您想问什么?

网友B:
请教交流的天空;你是用chart显示怎么做的。能告诉我吗?急需谢谢

楼主:
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数据采集卡?

网友C:
用write to file VI 啊,这有什么可怀疑的么?

网友D(2004-03-21):
当然可以的,无论你是用VB或DELPHI或VC,或是组态软件,读取CHART的各横纵座标值,保存下来就行了,至少写文件的代码这个就不用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