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传感器的数据格式有标准吗??

楼主(2003-12-23):
每个厂家生产的传感器输出数据的格式是相同的吗?还是有统一的国际标准或者国内标准???谢谢!!

楼主:
我学通信的,对传感器一点也不懂,希望各位侠男侠女拔刀相助,否则我就只有。。。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呢?讨论一下也好啊,我真的很需要这方面的信息,bowing....

网友A:
看具体传感器的资料

网友B:
范围太大,什么传感器??????

楼主:
传感器资料我也看过不少了,不过都是些电气的特性,没有具体的数据格式问题。 我需要采集的传感器基本上都是温度,压力,液位这些。都是数字的。

网友A:
如果这样你应该意识到:多数传感器不是数字量输出。这就是 A/D 转换器的任务。

网友C:
传感器输出分模拟量输出和数字量输出两类.国际上基本是通用的,数字传输协议略有不同.

网友B:
光电传感器输出分模拟量输出和数字量输出两类.国际上基本是通用的,4-20mA或1-5V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