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路多多指教

楼主(2003-12-23):
我现在需作一PLC 程序,需用光电感应一汽车,汽车开动时开始输出信号,汽车一停止就报警。不知那位前辈指教一下

网友A:
欢迎来到本论坛讨论问题。可不可以把你的问题说清楚一些?

楼主:
具体干什么的不太清楚,只是一个传真,好像市考驾驶执照时用的,就是在桩子上装上光电感应器进行控制,感应汽车的动停,一条路上有多个光电感应器,在这个距离内不能停车,当光电感应器测到汽车停止时输出信号报警灯报警

网友A:
这好像比较容易实现。可用多个光电开关同时检测,配合延时程序,当开关信号长时间不变化时就表明有车停在这里了。

楼主:
一段路上有两个光电感应器。有时车开的慢比车开的快短暂的停一下又开动用的时间还长,它也是开关信号长时间不变化,也会报警。

网友A:
所以要用多个光电开关。

网友B:
可以用传感器检测汽车底的拖动轴配上PLC的延时不就解决了,就是PLC的延时程序有点难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