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风机防喘振控制

楼主(2003-12-23):
现正在做风机防喘振控制系统,原打算在风机进口处装文丘里流量计采集流量,由流量确定喘振区域,通过PLC来控制,同机喘振后打开放空阀,但设计院不认可,要求把大气温度考虑进去,还要求防喘振方案作的更细一点,本来我就没太大的把握,这下更没辙了!请各位赐教!最好在24号之前!拜托!多谢!!! 风机控制系统:一个10KV高压电机、恒转速,进口阀及放空阀为电动,出口阀为手动。

网友A:
是否可用压力传感器测量是否有喘振发生? 或是将两中传感器同时接到PLC的模拟输入端口,通过程序运算后通过模拟输出模块输出控制进口及放空阀,程序会复杂一些,(可调用PID指令,并可辅助以模糊控制的编程方式),但应该可以编得出,现场调试时再对应工况调整程序. 总的来讲,我估计此系统的难点在于怎样判断喘振是否发生.

网友B:
温度对喘振的影响真的很显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