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西门子通讯问题请教

楼主(2003-12-24):
各位大侠: 我有一个比较菜的问题,用西门子的PLC(200)和计算机进行通讯时,是不是一定要EM277模块,我直接连接PPI电缆可不可以通过串口进行通讯呢,如果一定需要EM277模块,有那位朋友能告诉我要专门编程吗,怎么编写,希望能有高手赐教!

网友A:
如果用EM277到西门子网站下载一个文件就可以了

楼主:
to 唐山兄 谢谢你,我看到了,但是是*.GSD文件,我不知道用什么打开,还有我试过用PPI电缆直接把PLC和组态相连,通讯不上,为什么?

网友B:
1:不用EM277时,使用PRODAVE+VB(VC) 2:用EM277时,使用WINCC+CP5611 3:自由口 以上三种方案, *。GSD是PORFIBUS组态文件,用STEP7打开就

楼主:
to HNzhang 很感谢你,你说的用EM277时,PLC是否要加程序,*.GSD我用STEP7打不开,为什么?

网友B:
*.GSD是STEP 7在硬件组态画面下安装入STEP7中 好象是OPTION--》INSTALL。。。。。。 点开菜单就知了

楼主:
呵呵,不好意思啊,我用的是S7-200WIN32.31版本,不存在INSTALL这个选项,你指的硬件组态在软件里是找不到的,是不是还用装什么?

网友C(2010-09-24):
请给我一份,
wxb20051220@163.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