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松下伺服点机修理

楼主(2003-12-24):
松下MSMA750W伺服电机,更换轴承后驱动器报警。可能重装后编码器有很小偏差,请问如何确定编码器正确位置?(ak74ls123@sohu.com)

楼主:
高手教教啊,苍海笑,共同提高?

网友A:
首先应确定报警的内容.再检查相应的部位.

网友B:
微调编码器的安装位置,直到不报警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