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台与天线的选择

楼主(2003-12-24):
兄弟在一SCADA系统中要用无线电台通讯,但不知选用电台和天线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参数),那位大哥能给指教一下,不胜感激!!!

楼主(2003-07-21):
补充一下:我想问的是选择天线与电台的匹配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
就您的问题,简述如下,供参考: 1)天线工作原理及作用是什么? 答:天线作为无线通信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其基本功能是辐射和接收无线电波。发射时,把高频电流转换为电磁波;接收时,把电滋波转换为高频电流。 (2)天线有多少种类? 答:天线品种繁多,主要有下列几种分类方式: 按用途可分为基地台天线(base station antenna)和移动台天线(mobile portable antennas) 按工作频段可划分为超长波、长波、中波、短波、超短波和微波; 按其方向可划分为全向和定向天线; (3)如何选择天线? 答:天线作为通信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性能的好坏直接影响通信系统的指标,用户在选择天线时必须首先注重其性能。具体说有两个方面,第一选择天线类型;第二选择天线的电气性能。选择天线类型的意义是:所选天线的方向图是否符合系统设计中电波覆盖的要求;选择天线电气性能的要求是:选择天线的频率带宽、增益、额定功率等电气指标是否符合系统设计要求。因此,用户在选择天线时最好向厂家联系咨询。 (4)什么是天线的增益? 答:增益是天线的主要指标之一,它是方向系数与效率的乘积,是天线辐射或接收电波大小的表现。增益大小的选择取决于系统设计对电波覆盖区域的要求,简单地说,在同等条件下,增益越高,电波传播的距离越远,一般基地台天线采用高增益天线,移动台天线采用低增益天线。 (5)什么是电压驻波比? 答:天线输入阻抗和馈线的特性阻抗不一致时,产生的反射波和入射波在馈线上叠加形成的磁波,其相邻电压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之比是电压驻波比,它是检验馈线传输效率的依据,电压驻波比小于1.5,在工作频点的电压驻波比小于1.2,电压驻波比过大,将缩短通信距离,而且反射功率将返回发射机功放部分,容易烧坏功放管,影响通信系统正常工作。 电压驻波比 1.0 1.1 1.2 1.5 2.0 3.0 反射功率% 0 0.2 0.8 4.0 11.1 25.0 传输功率% 100 99.8 99.2 96 88.9 75.0 (6)什么是天线的方向性? 答:天线对空间不同方向具有不同的辐射或接收能力,这就是天线的方向性。衡量天线方向性通常使用方向图,在水平面上,辐射与接收无最大方向的天线称为全向天线,有一个或多个最大方向的天线称为定向天线。全向天线由于其无方向性,所以多用在点对多点通信的中心台。定向天线由于具有最大辐射或接收方向,因此能量集中,增益相对全向天线要高,适合于远距离点对点通信,同时由于具有方向性,抗干扰能力比较强。 (7)如何理解天线的工作频带宽度? 答:天线的电参数一般都于工作频率有关,保证电参数指标容许的频率变化范围,即是天线的工作频带宽度。一般全向天线的工作带宽能达到工作频率范围的3-5%,定向天线的工作带宽能达到工作频率的5-10%。 (8)如何选取电缆及电缆长度? 答:移动通信系统常使用特性阻抗为50欧的同轴电缆作为馈线。为了有效地把电波传输到天线接口,应尽量减小馈线的传输损耗。传输损耗取决于电缆的直径和长度,同一频率下电缆直径越大,损耗越小,电缆越长损耗越大,原则上,要求电缆的传输损耗不宜超过3分贝。下表列出常用电缆的衰减值(db/m),用户可根据自已情况,合理选择电缆型号及长度。 频率型号 150MHz 400MHz 900MHz SYV-50-7 0.121 0.203 0.295 CTC-50-7 0.060 0.100 0.165 CTC-50-9 0.050 0.085 0.135 CTC-50-12 0.040 0.060 0.105 进口10D-FB 0.040 0.070 0.110 (9)如何选择天线安装地点? 答:由于地形和环境的影响,天线接收到的电磁波是直射波、反射波及散射波的叠加,其结果决定了接收点处的场强幅度和相位,并直接影响天线的应用效果。因此,选择天线架设位置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 天线的发射或接收方向应避开障碍物(楼房、铁塔、桥梁等); 2、 天线架设地点应尽量远离干扰源(高压线、航线、铁塔、公路等); 3、 天线应尽量架设在附近的制高点: 4、 如有几付天线同在一个铁塔上工作,应特别注意它们之间的左右和上下的间距,以防相互耦合影响系统性能。 (10)天馈系统应如何安装? 答:首先将天线、馈线和配套零部件按产品说明的要求组装好,然后在天线的支撑位置,用卡具固定于塔杆的天线支架上,并使天线与塔杆的平行间距大于使用波长,减少塔杆对天线性能的影响。在天线端口处,将馈电线用连接器(或称电缆头)与天线接好,弯一个直径约五十倍于馈电线直径的圆环固定于天线支架上,避免连接器部位直接受力而断线或损坏。 (11)天馈系统如何防水? 答:天线与馈电线主要是靠连接器连接,采用自粘性橡胶密封带,将其拉伸后,以半搭形式缠绕在接连器上,可起到良好的密封防水作用。另外,在馈电线进入室内处弯一个返水弯,可避免雨水沿馈电线进入室内设备。 (12)如何检测天馈系统? 答:天馈系统架设好后,应由专业技术人员使用专用检测仪器进行检测。通常可在发射机和天馈系统之间串接通过式功率计,检验设备发射机功率和反射功率的大小来判断系统工作是否正常。 北京昆仑通态自动化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工程部

楼主:
十分感谢仁兄的指教。您的一席话令我茅塞顿开,谢谢!!!

网友A:
GE MDS无线数传系统--北京华讯威达通信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70号凯旋城B座3-1905室,100101     电话:010-59273140\41\42  传真:010-59273141-804     HTTP://www.huaxun.com

网友A(2003-09-19):
天线系统的避雷防水很重要

网友B:
我一直想搞一个造纸行业的计量数据集中采集系统,因工厂面积太大,仪表太分散,因此用无限树串电台的确是上策,想合作吗?

楼主:
为什么非要采用无线电台呢?而不是采用别的网络,无线电台申请频率很麻烦的!不如采用现有的商用专业网络! 01067872489-8038

网友C:
GPRS方式比电台好

网友D(2003-10-25):
无论用哪种方式,天线与电台的匹配都是很重要的,至于用哪种方式是需要综合考虑的。非常感谢昆仑通态的朋友,谢谢你的认真。 如果哪位朋友需要数传电台的话,不妨拨通以下电话: 010-63331035/36/37转806 何锐将恭候您的垂询

网友A:
大家有问题也可以致电我公司,我们做过很多类似项目. 欢迎垂询!

网友E:
长期提供各种接口的无线GSM/GPRS/CDMA MDOEM及其配件、开发板等。适用于无线上网、无线抄表、无线短信等广泛领域。渠道供货,价格低廉,欢迎来电咨询010-63991937,13520188486

网友F(2003-12-24):
看到这麽多评论,大家各抒己见,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