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谁用过OMRON的NT31C

楼主(2003-12-24):
有一个小小问题请教,那就是OMRON的触摸屏NT31C-EV1与OMRON的PLC都联机不上,不知谁能给我指点一下!

网友A:
电缆如果没问题的话,请看一下通讯协议是否一致。

网友:
一下也讲不清,你打电话来吧。0756-3349373-804

楼主:
我用OMRON PLC C200HE能联机联上,用CPM1A加上RS232C转接口,(CIF02)就是联机联不上。

网友:
你在程序里写P-ON----------MOV(21) #1 DM50 在PT的控制PLC和通知区分别写DM50,DM60试一试

网友B(2008-10-15):
请问谁有NT31C的中文操作系统?或者有NT31C的字体?

网友C:
NT的编程软件里面有的

QQ? 727815050

网友D:
呵呵;

CPM1A要用CPM1-CIF01才能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