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与人机界面的连接

楼主(2003-12-24):
小弟刚入行不久,有是请教:我想实现两个PLC与两个人机界面的通信,人机界面1可以控制PLC1和PLC2,人机界面2也可以控制PL1和PLC2,两个PLC的距离为10米,屏和PLC的距离为3米,请指教!·

网友A:
富士POD可以, fujilqh@163.com

网友B:
就给你个方案,用PRO-FACE的GP2000系列。每个屏挂一个PLC,两个屏之间用以太网,这样不管两个PLC是不是同一厂家的都可以。

网友C:
要用就該用最好的proface

网友A:
基于PROFIBUS的西门子的也是可以!

楼主:
有人知道用松下产品的解决方案吗?

网友D:
通过PLC的地址,人机界面能够实现控制PLC1和PLC2,通过嵌入式组态来实现你的要求。你可以和我联系,shamo312@163.com。再进一步交流

网友E:
试试我们公司的top系例产品,我公司在这方面已有很多实例

网友A:
請先將您的PLC硬體規格定下,以方便大家做進一步的討論

楼主:
我的要求很简单,PLC1控制两个电机,PLC2控制两个电机和三个电磁阀并且有四个模拟量输入和一个模拟量输出,触摸屏1和PLC1在一号控制柜里面,触摸屏2和PLC2二号控制柜里,要求触摸屏1可控制一号控制柜和二号控制柜,触摸屏2也可以控制一号控制柜和二号控制柜。

楼主:
触摸屏1 触摸屏2 PLC1 PLC2

网友F:
大家好,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吗?

网友A:
富士人机界面可以轻松实现。

网友A:
受益非浅。

网友G:
请用两台FX1N PLC 和两台FX2N-485BD模块与两台人机就可

网友H:
用什么PLC和触摸屏都可以的,单不知用三菱的和富士的价格如何?编程好用吗?它们之间的通信怎么实现?我没有用过它的产品,

网友I(2004-08-09):
我现在有松下fp0-c16T 的plc以及eview的MT506v4的触摸屏。不只如何配套使用?清高手指点!zfl200122@yahoo.com.cn

网友J:
我有ZDHMI-206人机操作界面 硬件配置为: ●8位CPU,32K NVRAM,32..512KB FlashROM,带实时钟。 ●使用电压为外接 AC/DC 9-12V。 ●128x64点阵LCD字符显示器(带背光控制)。 ●6/20个功能按键。 ●1个兼容的SPP/EPP的DB25打印口。 ●1个三线制RS232接口(TXD,RXD,公共线为地GND)。或1个二线制RS485接口(A+,B-) ●3只LED指示灯(1只电源灯,其它2只为功能指示灯)。 ●1只蜂鸣器。 ●可以提供C语言开发,提供底层硬件驱动函数库, ●可在线下载用户程序,方便用户更换软件内核, ●提供应用示范程序和技术支持, ●美观、牢固、工业级设计、可靠高抗干扰、物廉价格低

网友K:
请教pro-face (GP2500)要加入三菱的profibus-dp(A1SJ71PB92D),在pro-face 编辑软件里面应如何设置?

网友L(2004-09-21):
富士 触摸屏1 和触摸屏2相互通讯,各带PLC1和PLC2,这样四台机器的所有数据全部共享.

网友B:
请教pro-face (GP2500)要加入三菱的profibus-dp(A1SJ71PB92D) 需要用profibus-dp扩充模块,见连接手册(E文)中的profibus dp 相关章节

网友M:
一般情况下,串行通讯都有主、从站之分。 一般人机界面是主、PLC是从(当然也有例外、或特殊做法)。 显然你要实现多主、多从的通讯,很少有PLC的通讯口支持多主功能。S7-200/300的MPI可以实现,PRO-FACE的所有型号屏都可以这样加入系统。 当然“小熊猫”说的,GP1--PLC1、GP2--PLC2,然后GP1--GP2通过ETHERNET互联,可以对 “所有类型PLC”都可以实现此功能,甚至PLC1/PLC2可以是不同厂家/类型(呵呵,因为PRO-FACE是专业HMI,对应了几乎所有PLC嘛,这一点对它来说,不是小菜吗?PRO-FACE的GATEWAY就是这样的东西)、甚至你再加入计算机也很简单。 当然,涉及总线的连接,那就需要看总线的功能了。 因此最好你说明PLC类型,具体讨论。

网友N(2004-10-25):
我市一位新手,请教你,如果我不用plc 与触摸屏相连,请问可以实现触摸屏上的触摸操作吗。我只要演示一个动画,如果可以具体怎样操作???谢谢你 给与指导

网友O:
每個觸模屏是不是都能與PLC連接,又能編輯顯視屏畫面內容的? 誰告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