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速和转矩

楼主(2003-12-24):
各位大虾:有谁能讲一下,启动时、正常运行时、转速和转矩有什么联系?在变频器应用之前和应用之后又有什么区别?Thanks!Marry Christmas,everybody!

网友A:
因为无法画图,所以解释起来很困难,如果想详细了解请参阅《电机学》。 我简单说两句:异步电机公频启动时,转速低扭矩小,随着速度提高转矩提高 ,到了电机特性曲线的膝盖部份转矩最大,速度再提高转矩下降,速度到同步转速时转矩是0,速度再提高,出现负转矩并随着速度提高而负转矩提高,过了2象限的膝盖后又开始减小。 应用变频器以后,就有很大的不同,变频器可以控制电机的转矩特性一直在特性曲线的膝盖以上,所以低速时转矩比公频启动低速时的转矩大很多。但是变频器的特性软硬有影响,一般的额定转速下,转矩小于公频下转矩。 (不对之处请专家指点,我觉得说出来也是个自己重新思考,学习的过程)

网友B(2004-03-29):
Mr.张翰提到的变频器可以控制电机的转矩特性一直在特性曲线的膝盖以上,所以低速时转矩比公频启动低速时的转矩大很多。能否解释更详细些,谢谢

网友C(2004-09-25):
我又问:那么,假设50hz时的转矩为100。那么5hz的时候,通过任何允许的设置,转矩最大是不是也有100?

网友D:
功率=速度X转矩。 一般地说,类似输送带的传动是恒转矩,即无论速度如何变化,其转矩是恒定的不变。类似流体的负载是变转矩,如风机、水泵等,即速度高时,转矩高,速度低时,转矩低,呈平方关系。此外还有恒功率的负载,如车床,按功率=速度X转矩,那么在低速时,转矩高,高速时,转矩低。 以上芳季的问题,如是恒转矩型负载,那么在5Hz时,也是100。 如是其他问题,参照以上分析。

网友C:
一矢中的。 先谢过。yjig。 我那是螺旋压机。现在使用状况改变,250W电机要间歇使用在大约5Hz正转20秒然后反转20秒。单纯在电机方面有影响吗?

网友E(2009-02-13):
转矩和频率的关系式是什么呢?

网友F:
功率=速度X转矩/95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