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delphi5如何将汇编的地址格式cs:ip转换成指针

楼主(2003-12-24):
请问在delphi5中如何将汇编的地址格式cs:ip转换成指针变量?可有相关的函数? 我现在需要在delphi5中访问内存的0x4000:0x0000怎么办?

网友A:
DOS 下可以对某 I/O Address, Memory 直接 access, 但在 Windows NT/2K/XP... 下不行. 且其 Memory 的管理机置也不同(Windows uses Virtual Memory). 所以, 把原来的 assembly code 直接转成 Delphi 的 code 去 access memory, 应该是不能 work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