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菱FX2N-2DA控OMRON变频器

楼主(2003-12-24):
我用铂电阻PT100、三菱FX2N-4AD-PT、FX2N-2DA、OMRON-3G3JV实现:温度---速度控制。 要求温度低时变频器速度加快,温度高时变频器速度降低。但我做时却是高温高速,低温低速。主要问题是高温时PLC读入的数据大,低温时读入的数据小。在D/A转换时数据大输出电流大,变频器对应的输出频率大,反之亦然。 我无法做到低温---高速,高温---低速的控制。 恳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谢谢!谢谢!!

网友:
试一试用PLC程序处理一下再输出给变频器。

楼主:
to眭: 我试过.取某一数值除以读入值,再存到D10处.读入值大则D10值小,输出值就小,反之亦然.或许是我没有做好,或是别的原因没有成功!! 只能从别的角度再考虑考虑,谢谢!

网友:
变频器的PID调节有没有用到。

网友A:
用PID的反调即可

网友B:
是PID正作用即可

楼主:
to王子及广东容济-张工: 我用是OMRON--3G3JV-A4004变频器,我将SW8置ON(I)后接入FC及FS用电流输入方式调速。 您所说的PID调节如何实现,我翻遍说明书都没有找到PID的字眼? 谢谢回复,谢谢!!

网友:
再程序里有PID专用指令。

网友B:
是说PLC里的PID

网友B(2004-09-08):
最好用欧姆龙的plc,这样稳定性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