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RS232转换问题

楼主(2003-12-24):
我用RS232转成RS485(威达i7520),然后再将RS485(威达i7520)转成RS232,发现采集的数据会跳变成0或负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注:485两端已经分别接了120欧的终端电阻,距离1m也是这样。)

网友A(2002-04-25):
我接触过很多RS-232/RS-485转换器,按理说这样连应该不会有问题的。你有没有试过其它厂家的转换器。我到是可以介绍一家,你可以试试他们的。 捷瑞公司 010-82332648 李先生

网友B(2003-12-24):
这不是转换器的问题, 可参考下面的讨论...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254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