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供水变频切换工频问题

楼主(2003-12-24):
大家好:我遇到如下问题。 75KW水泵,施耐德ATV38变频器,变频离电机100米,有安装输出电抗器。需要将变频运行(50HZ)的泵切换到工频运行。我的操作时序是这样的:停止变频器运行命令(变频器设置为自由停车,取消输出缺相报警),0。5秒后切断变频侧接触器,再过0。3秒后投入工频接触器。工频接触器投入时,工频侧空开跳闸(NSC 200A D曲线,电机额定电流139A)。总共投切10次,跳闸5次。电机直接启动时没有问题。 曾请教各路高手,说法不一。现罗列如下: 1、切换时序有误。应该同时断开变频运行命令和变频侧接触器,在最短的时间内投入工频侧接触器。因为此时电机转速下降最小,转差率最小,运行到工频的电流应最小。疑点:如何解释直接启动不跳闸,切换时跳闸?直接断开输出侧接触器是否会对变频器造成寿命的影响? 2、电机在转动中,投入工频时,工频电源的相同角差可能达到180度,这样切换的电流可能比直接启动更大。变频切换工频不可能实现。(无法保证切换时的相角)。疑点:恒压供水很多场合都要求变频切换工频,难道他们都没有实现? 请各位大虾给与指点! 最好能分析清楚原理,让大家在这个问题上有统一认识! 先行谢过各位!!!!

网友A:
以前的帖子有说过,请打开看,大功率最好加软启动器!

楼主:
将变频切除后投入工频,应该相当于电机失电重启。为什么会跳闸呢?

网友B:
可能是水泵的惯性太大,试一下不要太快投入工频,并找出一个最小冲击电流的切换时间! 自由停车时断开输出侧接触器不会对变频器造成寿命的影响!(但你要经常检查接触器触点接触良好!) “电机失电重启”是适用于电机惯性小的地方!

楼主:
首先感谢李工的回答! 我的意思是,如果不考虑变频器,直接启动一台电机,到工频时,断开电源,在电机没有完全停止的情况下,重新投入。此时的启动电流是比电机静止时的启动电流小(因为转差率变小了),还是动电流是比电机静止时的启动电流大(因为有可能重新投入时电源的相角不同)。两种说法都有道理,在这个场合,到底是那种说法正确? 另外水泵的惯性很小,1。5秒水泵就完全停止了。 电机失电重启应该是用于电机惯性大的地方,不然电机马上停止了,就不需运行中启动了。 自由停车时断开输出没问题,可是别人给我的建议是同时断开运行命令和接触器(也就是说,断开接触器时,变频仍处于运行状态)

网友C:
有如下解决办法: 1。加软启动器,成本高、冲击小 2。切换回路加限流电阻或电抗,主回路复杂,切换速度快 3。采用ABB的变频器并配同步板,成本高,但无冲击 4。直接启动,简单,但冲击较大。

网友D:
加时间继电器延时2-3秒后切换到工频

网友B:
你的水泵的惯性这么小还会这样就弄不明白!本来75KW电机直接启动电流都很大,却不跳闸!

网友B:
请问你的工频侧空气开关保护电流是多少?试了几次电机直接启动没有问题?

网友E:
1、首先要知道,变频器的一次侧和二次侧电压相位是不同的,如果在切换的一瞬间,一次侧电压波形处于波峰,而二次侧处于波谷,则此时线路近似短路,粗略计算电流可达电机额定电流的18-20倍左右,所以断路器会跳闸,如果赶上相差不大则不跳闸。所以应加一个监相器,等一、二次侧相差相同时再切换则不会出现此问题。 2、切换前,变频器先断凯运行点,切换完成后再投入,但时间间隔要合理,可定性分析。

网友E:
前面说法有误,特此更正,1、首先要知道,变频器的一次侧和二次侧电压相位是不同的,如果在切换的一瞬间,一次侧即电源侧的电压波形处于波峰,而二次侧即电机反馈电压的波形处于波谷,则此时线路近似短路,粗略计算电流可达电机额定电流的18-20倍左右,所以断路器会跳闸,如果赶上相差不大则不跳闸。所以应加一个监相器,等一、二次侧相位相同时再切换则不会出现此问题。   2、切换前,变频器先断凯运行点,切换完成后再投入,但时间间隔要合理,可定性分析。

楼主:
75KW的水泵能在1.5秒内从50HZ到停车,那应该是有管网回流的情况,这时切换启动的负载其实比静启动还要大。

网友A:
注意这时电机还在正转!不是反转! 我怀疑你的电机在直接启动时也会跳闸的。

网友F:
你们探讨的这个问题我已经成功解决了。 既不是所谓的波峰波谷所能解决的问题,也不是正反转的问题。而是电机的工频异步热切换问题,可以到专业书籍上看看,多看书,光请教大家我看一时你也没有系统的解决方案,反而可能走弯路。 变频接触器脱开的瞬间,电机处于反向发电状态,相当于一个发电电源,此时直接切入工频,跳闸属于正常。 解决的办法是采用交流电抗器或降压启动器切入进行能量的吸收或称为降低电机发电电压然后再切入工频就可解决这一问题,增加投资不过2000元。 不对之处,请各位多指教!

网友B:
小功率等电机低速或停机时直接启动就可以,什么都不用加!

网友G:
TO:切换问题 用DB-2000恒压供水控制器就行了!!!价格还不高!! 010-62536806,62536267

楼主:
感谢大家! 几个问题澄清一下: 1、工频侧空开 施耐德NSC 200A(D曲线)电机2极,额定电流139A。直接启动空开不跳闸。(试过许多次,因为在投运前要试电机转向。) 2、水泵在1。5秒停止是因为管网出口阀没有打开(因还处于试验阶段),管网出口阀打开后,停止时间延长到3秒左右。此时切换仍然跳闸。管网回流是不可能的,因为泵出口有截止阀。 3、我准备采用软启动来解决问题。 4、但我们的讨论还是有继续的必要。 A:不论是相角波峰波谷的原因还是发电状态的原因,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结论:恒压供水只要设计出变频切换工频的方案,就是错误的!如果不加其他器件就一定不能成功?还在运转中的电机,一定要等他完全停止后才能加电重启? B:有关电机转动越快,切换就越容易的说法是否有道理?(因为此时的转差率最小)请分析这种说法为什么没道理! C:如果大家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统一认识,今后还会有一大堆的人遇到我今天这样的难题。 再次感谢各位提供帮助,也请高手分析原理,统一认识!

网友H:
不作延时直接由工频来接是可以的,我做个好几个系统运行良好

网友B:
变频切换到工频,不管电机是否停下来或运转时切换都会造成冲击,都不是最好办法,这样做是为了节省成本,但也减小寿命! 冲击大小与电机大小、运行状态、惯性大小、负载大小有关,所以有的冲击小一点还是可顶得住! 最好办法是变频器+软启动,或一个电机配一台变频器,电机停车后才切换!现在变频器越来越便宜,想信不久后可以做到!

楼主:
还有一个疑问,由变频启动到工频切换时有冲击,为什么由软启启动到工频切换就没有冲击了呢? 到现在为止,提供解决方案没有太大的意义。希望能有人分析清楚原理,因为原理清楚了,采用怎样的解决方案就可以根据每个人的工程实际进行灵活但必须是正确的选择。 to: LKR111 你好: 你的控制器为什么不会产生冲击?如果真的好用,相信大家都有兴趣!

网友I:
没有就技术问题发表过意见,初次评论,不对之处请大家指正。 首先要肯定的是,在供水系统中由50Hz变频运行快速切换到工频运行的主要目的是保证管网水压的稳定,因为间隔的时间越小,切换前后电机转速的变化最小,管网压力的波动也最小。 从理论上讲,在电机转动过程中投入工频运行,由于转差比零转速启动小得多,其冲击电流一定要小,这个概念是绝对正确的,但注意这是理想情况,其前提是电机自由滑行,不存在剩磁,因而没有残留反电势,在这个前提下,如果保证电机的转动速度是50Hz的同步转速(转差等于零),投入工频时的电机定子电流应该是电机的空载励磁电流,因而可以达到无冲击再启动。 实际系统中,电机由变频运行脱开变频器后,由于电机存在剩磁,因此电机此时处于发电状态。剩磁存在的时间与电机的转子时间常数有关,这从电机的等值电路中可以明显看出,我们脱掉的是定子回路,而转子回路是自闭合的,励磁电流的是按转子时间常数 衰减的,当励磁电流衰减到接近零时,异步机将脱离发电状态,此时接近于理想状况,如果转速足够接近同步转速,投入工频时冲击电流应该是很小的。 现在可以说说前面几位提及的相位不同的问题,当电机处于发电状态时,其定子端本身就存在很高电压,该值取决于电机剩磁的大小,最高可达到额定电压(电机脱开的一瞬间),如果投入工频时的相位与电机的发电电压的相位刚好互差180‘,则相当于电网电压与电机发电电压叠加同时施加于电机定子上,其冲击电流自然很大。如果两者相位比较接近,冲击电流就相应较小(注意电机的发电电压频率不一定是50Hz,这完全取决于电机当时的转速)。通常在供水系统中,由变频到工频的简单切换,都要有一段等待时间,其主要作用之一就是等待电机的剩磁衰减,以减少冲击电流。 再谈谈为什么小容量电机较少出现变——工频转换的跳闸问题,前面提到,电机剩磁(励磁电流)的衰减是按转子时间常数进行的,大家知道,从小容量电机到较大容量电机,励磁电感的变化(变小)一般在十倍以内,而定转子电阻的变化往往有几十倍,也就是说,大容量电机的转子时间常数要远远大于小容量电机,因此其剩磁的衰减要慢得多,如果前面提到的系统容量较少,以设计的等待时间(约0.8秒),应该不会有问题。 解决上面问题的办法,一是继续加长等待时间,等待电机剩磁衰减到理想值,不过这时电机基本停转,其意义也就没有了。另一办法就是前面几位提到的加同步器的方法,使投入电压与电机发电电压相位同步。也可以将本系统一分为二,采用较小容量的电机系统。另外可以检查一下,工、变频的相序是否一致(这种错误我想大家较少犯,因此时电机会反转)。 一时兴起,胡言乱语,请不吝指教。

网友B:
同步器价格也不低!

楼主:
非常感谢余工的分析!这的确给大家指明了今后的道路。 再贪得无厌一点,请余工继续分析一下,软启动启动电机后切换工频可以顺利切换的原理。

网友A:
软启动器是用来启动,不是拿来切换!

网友J:
做为一个工程,它需要考虑多方面的东西,包括技术上的可行性,相关元器件的选择,整个系统的繁间程度,控制的可靠性,以及系统的稳定性等等。而在这当中除了纯技术上的一些要求外,价格就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衡量因素。因此,在这里除了在技术上的探讨外,还应关注一下价格。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如果在费用上没有限制的话,我想很多东西就不需要在这里探讨了,大家都可以采用最简单的方式去解决了,也就没有了那么多的烦恼了。而工控行业之所以需要我们这些技术员的存在,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对费用控制的需要。所以在这里,需要我们对某一个问题提出方方面面的相关联的东西,以得到一种最经济,可靠的解决方案。也只有百家争鸣,工控业才能取得更加辉煌的明天。

网友A:
这就要看客户的眼光,经济不能以减少寿命为代价!厂家只保修一年,而你的设备要运行几十年! 有的生产厂家心里也明白,只要过了一年就有大把维修费收!

网友I:
软启动器可以顺利切换至工频的原因,在于软启动器的工作原理与变频器是完全不一样的。变频器的输出是完全独立的,且其输出电压与电网电压在相位上没有任何关系,因此不可能一致。软启动器的目的是克服启动冲击电流,实现方法有很多种,多数采用SCR的相控技术,降压启动,这种方法本质上与电网电压在相位上是同步的,启动完成后,即使没有切开软启动器,施加到电机上的电压与电网电压也是完全一样的,因此,切换前后是完全平滑的,不会有冲击。 另外,造成大容量电机系统变——工频切换容易跳闸,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大容量电机的额定转差要远小于小容量电机(表现为额定转速更接近于同步转速),解释这种原因稍微复杂,简单的从结果来说明就是:在相同转差的情况下,大容量电机的冲击电流要远大于小容量电机,这也是大容量电机变频运行时比小容量电机变频运行稳定性差的表象原因,若有兴趣探讨可联系。

楼主:
感谢余工的精彩论述! 对白浪大虾的观点深有同感。我设计的方案原本就是变频加软启。只是客户一直要求降低造价(无论你说什么,钱是不能加的:( ),结果设计了一个四不象。 其实在工控界,技术最优之类的根本不在投资方的考虑之列。性价比永远是第一位的。

网友I:
另外从技术层面讲,永远没有最优、只有更优。我的感受是只要想办法,一般总能找到比现有更好的方案。

楼主:
给我电话,我的...

楼主:
没想到有这么多同仁在讨论这个问题,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对于大功率电机的变频到工频的同步切换问题,根本的解决方法已经有了,那就是--3SINV软切换器。我们已经在实际供水工程中成功使用了。大港油田供水工程,280KW富士电机。很好的解决了变频切换至工频的冲击问题,冲击电流非常非常小。经济投入很少,效果非常好。北京、河南、安徽等地均有成功使用的实例。此产品由河北工业大学与天津开发区正泰电器有限公司联合开发,北京四通工控技术有限公司销售。有什么问题可以电话联系。联系电话 技术支持:022-26564907 张工 北京四通:010-62561166 杜先生

网友B:
请说出原理及价格(75KW)?

楼主:
李先生,你好。3SINV软切换器的原理类似于电力系统的自动重合闸同步检定装置。价格吗,所有功率都一样,应不超过4000元RMB。

楼主:
需要技术资料的可以和我联系 zechu@eyou.com

楼主(2004-04-13):
dengbinfd的问题肯定没有错,余功军(康沃)先生的分析完全正确,一个“转换控制器”对变频器的使用和设计很重要,我可预计其价格在100元内。

网友K:
2002年我做过一套55KW变频水泵5台循环系统,当时第一次做,也出现过这个问题,变频转工频电流达到2000多安,配电室总开关先跳,幸亏整个系统全由可编程控制,调整了一下转换时间,然后转工频时由自耦变压器降压启动,问题全部解决,不用再加任何器件。 不过,个人意见系统运行效果不如变频固定好。

网友L:
余功军先生分析正确,我感觉最好不要将大功率变频器和电机作工变频切换,现在通过调整可以满足系统要求,但是将来系统和负荷发生变化,还是容易出问题!增加点投资,加软启动器或再增加一台变频器,可以避免将来的很多麻烦,系统运行效果还好。

网友M:
很精彩,希望能继续下去.

网友N:
余总的分析精辟!高!高家庄的高!!!,2000年广州番禹鱼窝头镇自来水厂的教训太大啦,当时75KW供水电机在变频转工频时,把对方的变压器都炸了。后来只要大一点功率的供水改造且用户要求循环软启动,我都用变频加软启动的方式。屡试屡爽!

网友O:
功率大的最好用变频加软起动,避免水锤现象的发生,减少对水泵的冲击,在恒压供水里更能避免水量大的波动,而且这种技术已经非常成型,我们在上海就做过这样的项目。

网友P:
我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没有PID调节器的变频器能否做恒压供水系统啊 如果可以 一般需要什么传感器啊 谢谢大家

网友Q:
湘江:没有PID调节器的变频器能否做恒压供水系统啊 可以!

网友R:
湘江: 变频器设为开环控制,用带PID调节的仪表或控制器,接压力变送器或远传压力表(电阻式)的就可。PID仪表的出端送入变频器器的给定端就可。

楼主(2004-06-25):
为什么施奈德软启动切换时也跳断路器

网友L:
最好不要切换

网友S(2005-07-06):
真是天涯沦落人啊!小弟也深受其害,现不能自拔,请赐教,谢!

网友T:
李春发.:   2003-11-30 22:38:00    软启动器是用来启动,不是拿来切换! 此话正确,但是不切换,能叫做启动成功吗? 电机启动起来以后,软启动器就没用了,不切换过来还用这软启动器消耗着不必要的能量吗?

网友G(2005-08-30):
敬告各位!:    目前!北京及全国市场出现多家假冒我公司的产品:DB-2000恒压供水控制器,这些假冒公司采取不正当的手段压低价格。一但用户将货款打过来,他们就采取用一种叫DB-3000的产品进行贴牌子,用户要DB-2000他们就贴2000的牌子,用户要DB-3000他们直接发货,价格为于1100-1300之间,这类DB-3000的控制器抗干扰能力极差,特别是与变频器共用,变频器的谐波干扰,这类DB-3000的控制器是无力解除的:表面上看DB-3000是我公司DB-2000的换代产品,在此我们严肃声明:我公司的产品:DB-2000恒压供水控制器已经在市场销售几年,在水行业及各大工业企业有着良好的信誉。我公司在DB-2000恒压供水控制器没有更改过型号!!!如需要恒压供水控制器DB-2000的用户可与我司直接联系!!! 联系电话:010-82852181,13911093205,13722381468刘经理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硅谷4A10室,邮政编码:100080 Email:fudarlx@sina.com QQ:531352837(每日下午6:00-8:00在线)

网友U:
1. 在多泵系统,有些单位在某个季节系统的需求流量很小,一台泵就可满足要求这样就造成了只是一台泵运行的情况,其它泵因为长时间不运转有些已经锈住了,这样当某一天用水量突然增大时,运转到这台泵的时候变频器报故障,泵转不起来了。系统变频故障保护停机。因此系统必须有定时轮换泵的功能。         2.无论是多泵还是单泵常见的一种情况是,用户并没有用水的,管网密封也很好,但是水泵老是以一定的频率运转保持恒压,停不下来,这样就会影响变频的节电效果,和不用变频差不多,不省电。因此系统必须有休眠和休眠唤醒功能,这样在达到压力后系统如果老是以一定的低赫兹运行,必须停下,这样在某个压差下,系统会再次启动来维持压力。这样就综合了压差供水和变频供水的优点真正实现节能。          一般变频供水的模式应变为 多泵定时循环+休眠和休眠唤醒         或多泵定时循环+小泵(维持小流量)          单泵+休眠和休眠唤醒         下面这个控制器可以实现上面的功能         ZYG恒压供水控制器为单片机智能数字控制,四位数码管显示,采用模糊控制技术,国际标准仪表结构(开孔尺寸152mm*76mm),外形美观。并提供水位信号接口,消防信号接口,双恒压控制,小流量停机,睡眠和睡眠唤醒,定时换泵,变频故障保护,水泵无水检测,远传压力表断线保护等功能,可带4台大泵,1台小泵.输入输出全部光电隔离,可应用于生活,消防,生活消防合用等供水系统。本控制器历经现场考验,稳定运行是它的首要特点,ZYG控制器的压力控制精度高、产品质量可靠、其中无水检测功能,无须安装液位仪表,软件智能判断,特别是抗干扰性能好,在变频环境下运行很稳定,操作使用简明直观,比PLC成本低,调试更方便,一般应用只需要设置加减速时间和压力设定值压力表量程,各参数键盘数码设定可断电存储100年,具有硬件看门狗,可直接接电阻式远传压力表或4-20MA输入(若输入4-20ma可并接250欧精密电阻,需调零),具有睡眠和睡眠唤醒功能,在最低赫兹时输出可为零,避免了频繁切换泵和电机长时间在低频运行发热的情况,比一般的控制器调量程时现场调试更方便,量程直接数码设定不必调节电位器.各台泵互为备用,循环起停,特别适用于多泵循环软起动方式的恒压供水系统.虚设小泵可以实现休眠和休眠唤醒功能,       。       具有水泵无水检测,远传压力表断线保护,无须另外再接别的传感器,软件智能判断.              仪表每台500元,另外加运费。欢迎联系索取资料,无诚意者勿扰!!             小灵通:05363672460                   e-mail:hardboy89c52@sina.com                               QQ:86855348   需要具体资料者可到下列地址下载     中国工控www.gongkong.com 变频器---变频器论坛---自助资料库(在屏幕左边),请在里面搜索 供水控制器 可找到pdf版说明书

网友V(2006-04-24):
各位兄弟,最近我做的160KW三泵变频,实际调试中工变频切换也碰到了跳脱的问题,后来调整断路器后,一切正常。并没那么严重啊!

网友G:
DB-2000智能型变频恒压供水模糊控制器 控制器特点: 功能完善: 多达64个功能参数选择、9种应用图选择,全面满足供水用户的复杂要求; 采用模糊控制原理,自动优化时无需调整控制器的参数(并提供用户可更改切泵的条件,方便有经念的用户),响应快、精度高、泵切换时管网冲击小; 内置实时钟(带掉电保护)。可编程压力运行时间图,多达每日8段定时高低压供水及开关机功能; 具备水泵自动定时交换的设置,提高水的平均使用寿命; 系统提供了二种节能工作方式,休眠功能或附属小泵功能; 控制器可选择正反馈或负反馈,负反馈时,可用于供水;正反馈时,可用于抽水保持水位; 增加锅炉补水控制,泄压阀压力区间控制选择; 故障自动复位机制,延时可调; 变频器故障后,可选择自动转入工频运行(压力区间控制); 在线编程功能,大大方便调试; 完善的密码锁功能; 适应性强: 多达5台主泵,每台主泵均可设为循环起动或直接启动,配置灵活,可编程输出(与第5台主泵复用); 功率输出点为继电器,可接交直流负载(可接降压或软启动器);变频器的运行控制信号为浮动输出,日本(控制信号共地)、欧洲(控制信号共电源)标准皆可适配; 可靠性高: 模拟和数字信号全部采用光隔离,全面提高电磁兼容性; 采用开关电源供电,具备宽电压适用范围; 结构先进: 通过智能数字面板的操控和显示节省大量按钮开关及指示灯,更加经济; 器件采用先进的SMT(表面贴装)工艺; 价位合理: 恒压供水以往采用:PID调节器、PLC、压力传感器等; 采用该控制器后:只需智能型变频恒压供水模糊控制器,及远传压力表即可,大大将低了成本;而且接线简单。是水厂及企事业单位生产及生活供水的必然趋势。欢迎惠顾!!

联系电话:13911093205,13722381468,Email:fudarui@sina.com

网友W(2006-05-25):
用供水专用变频器

网友X:
其实关于变频切换的问题,早在5年前我就请教过电力方面的专家,原因是变频器是交直交的,导致相序是变化的,和电网的相序不一样的话,切换我们可以认为是相序短路,所以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直接启动没有问题不会跳闸,变频切换反而跳闸,这个和电机的转速差没有任何关系,所有的变频器厂家都不建议变频直接切换到工频。
按照发电机组切电网的特性,同步器是必要的,但是同步器的价格也是不能接受的,所以大功率的变频切换最好不要这样设计,我曾经切换400KW的电机,高压侧都跳闸,电流是大的让人不可想象
所以在这里建议所有的恒压供水的设计人员,加装软启动或者自偶启动系统,这也是系统的第2套手动方案,在切工频是用他启动新电机,如果变频故障也能启动电机,不造成停产的严重后果。一点拙见,望指教

网友Y:
蓬蓬4说的很正确。

网友Z:
不想看了,加个相位检测器,一定OK

网友AA(2007-10-23):
对于变频工频切换问题我来说两句。
当前各种同步器用于方法有好多种,但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保证切换时工频电压与电机端口电压同相,且最好同频。但是本人认为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实际中没有一种同步器会做到一点,实际效果跟没有同步器一样。
同步器装置确实能够检测出工频电压与电机端口电压的同频同相时刻,但这又能说明什么呢?当你检测出那个时刻,再去停变频器,再去接通开关,如果接通后电机端口电压还静止的跟原来一样,工频电压也静止的跟原来一样,那这种理论很成功,很有效果。要不然跟没有同步器有什么区别?如果说停变频器后,两个电压都静止,还要还要同步器干什么?
本来想就这个问题研究些成果,但后来发现,一切都是骗人的。所谓同步器只是某些人挣钱的借口。
本人欢迎切磋:email:dbdlxy@tom.com

网友AA:
本人认为最好的方法是不切换,从控制方案上多考虑考虑加以改进。如果非要切换再有就是等一段延时再切换(冲击电流不可避免),但这要求水泵功率不能太大。

网友T(2007-12-11):
可用恒压供水控制器或变频器的压供水控制板选购件等专用的控制器,就解决了。

网友AB(2009-07-20):
学习了,李老师讲的很深刻,也详细。回复的比较迟,希望能为后来有这方面需求的人们提供点参考信息。我这段时间做一个变频|工频切换控制器的市场推广工作,所以才比较多的关注这个问题。就我这段时间的了解,到现在为止这个问题依然没有很好的解决。SID-2AM交流电动机双向电源切换控制器是我公司的一项专利产品,详细资料可以在百度“SID-2AM交流电动机双向电源切换控制器”,也可以和我联系。SID-2AM交流电动机双向电源切换控制器通过对切换前两交流电源的电压进行高速实时采样,获取两电压的频率、电压及相位数据,连续精确求解确保无冲击切换的操作时机,在接受到切换指令后实施电源切换。这一技术彻底根除了因不良切换导致对供电系统和设备的损害。本人姓李,电话:13823367149  QQ:674602224  。期待诸位的批评指教,谢谢!

网友AC:
请问同步器的全名叫什么?

我从网上搜一下看看。

变频切工频是个难题。

网友AB:
回复内容:SID-2AM交流电动机双向电源切换控制器,搜“SID-2AM”就可以的。
对:袁泉 关于

请问同步器的全名叫什么?

我从网上搜一下看看。

变频切工频是个难题。

内容的回复:

网友AD(2012-07-28):
求1400KW10kv泵用变频器切工频方案。急

网友AE:
回Zhangxicheng:

你用西门子的ROBICON吧,它有TRANSFER UP / TRANSFER DOWN 功能,即不用任何其它设备,可将电机平稳无冲击地切换到电网或再切回来。但10KV不知道能否做到。

网友AE:
西门子的SINAMICS G120 / G130 都有BYPASS功能,可以用于将电机平稳切换到工频电网。

网友AF(2023-10-21):
非常感谢余工的分析,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