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tect中的redundancy问题

楼主(2003-12-24):
希望熟悉citect能给予帮助! 我的系统是: 两台机子共同分担一个测控系统的任务,两台机子通过对等线连接起来,即两台机子作为两个server,如果一台机子发生事故,另一台马上能接过这一台的任务! 现在情况是这样,如果我同时启动两台机子,我在其中一台(设为no.1)机子产生模拟数据,发生报警,然后我关掉这太机子(no.1),等我重新启动这台机子(no.1)时,可以发现在这台机子(no.1)和(另一台no.2)上面都有(no.1机子在关机时间内的报警时间) 我个人以为redundancy已经发生一定作用。 但是,如果我不是同时启动两台机子(时间相差仅几秒) 设启动no.1机子,那么系统在编译时会提示错误: out of msg,increase LAN session 我不太清楚是那里发生问题,是不是对等线不支持, 如提示,好象是LAN parameter 设置错误,但是我看了看 好象没有啥要改的!( 我自认为我的组态没有多大错误) 我不知到具体情况错在那里,希望有此经验的大师能给予帮助 非常感谢 !!! 我的邮箱是:peter.yuan@263.net

网友A(2001-06-07):
我现在也在用CITECT,希望以后多交流!

网友B(2001-07-11):
对于citect的冗于,主要在citect explorer中的computer setup中设置,主要的是I/O SERVER的设定。如果你的设置正确,一切ok,另外,PRIMARY SERVER 和STANDBY SERVER 的工程完全一样,除了io server名。

网友C:
不是网络软硬件问题!!“why”老兄说的非常对,还有一点你是不是每抬机子都定义成 ALRAM、REPORT。。。。的SERVER名字是否一样。同时你是否有DOG,你还可以看一下CITECT自带的FAQ!!

网友D:
请与Cit公司上海办事处联系。电话:021-68863799。传真:021-68862905。地址:上海埔东南路360号新上海国际大厦25层。邮编:200120。网址:http://www.cit.com.au或http://www.cit.com.cn。

网友D(2003-11-21):
请提供你的OS Version, Citect Version和你的两台计算机的Citect.ini文件,我想和你交流交流!

网友E:
象这种问题还真是要CITECT大狭才能解决。反正我没遇到过这种问题,肯定是配置的问题,但是操作系统如果不一直不知道会不回有问题。

网友F(2003-12-24):
一个Parameter设置的太小,把它加大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