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电表是这样读数的吗?

楼主(2003-12-24):
最近我厂有几台注塑料机做了节能改造,那公司有给我们装了台电表, 说是要让我们测试一下一天可以省多少电,我先用工频测了12个小时, 共用了61度,再用变频试了12小时,共用了34度。 那现在我想请问一下这电表所测到的有误吗? 怎么工频12小时才用61度呢?

网友A:
纯属正常!这就是变频的优势之一

网友B:
好笔名!被你抢注了。愿花钱购买!请联系hans4free@yahoo.com

网友C:
省电是事实,但你留意一下就会发现马达发热厉害,噪音增大,如果你以前单位时间的产量是100KG,可能现在只有90KG甚至更低,最终是否合算你真的要用心对照实际来算算。

网友B:
产量相同的情况下也省电,这一点可以肯定。因为一般机械设计拖动电机都有余量,当实际功率小于电机额定功率时电机的功率曲线向下比较平缓,而变频器却恰到好处的提供功率输出,其功率曲线相对向下斜率大,且通过变频器本身的直流部分可以补偿无功功率,肯定划算。(特殊情况除外,我不感乱讲)

楼主:
产量没有变,我们有留意了。 我是觉得奇怪,怎么工频时也才用那么几度呢。 我们今天又把那电表拆到另一台机器上(单独接11KW的电机上,所使用的是工频)试,结果一个小时用了3度电。 那我就觉得奇怪了!11KW工频一个小时也才用3度,是不是这台电度表所测有误? 请大家分析一下!

网友D:
你可以大概的粗算一下,看一下进线测的电流,如果很小就差不多

网友E:
你光量电流没用的,11KW工频用3度电是正常的,电表没错,我见过2度电的。因为在冷却等过成负载很轻,虽然电流也有额定电流一半左右,但功率因素较低,你现在是用有功电度表测量的,所以看不到视在功率,你可以装上功率因子表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