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 200故障,求救

楼主(2003-12-24):
各位师傅前辈大家好,我们厂一细纱机正常运行不久(大约50小时)S7-200 CPU224出现了故障,PLC上的状态指示灯和输入指示灯开始闪烁,系统不能应用。我检查了一下,初步判断没有短路、没有接地。系统中3个接近开关,3个霍尔传感器以及3个24V指示灯都是使用PLC 的电源。请问各位大侠,能不能根据这些信息判断一下是什么故障??请见教~!谢谢~!

网友A:
我经常使用S7-200系列PLC,你所述的情况,可以肯定的是,PLC没有故障。请试一试如下方法: 1、PLC24V电源输出线连接是否牢固。 2、PLC电源线连接是否牢固(220V电源线),包括控制柜的220V交流保险。 3、用一个硬币贴在接近开关的探测面,看相应的输入指示灯是否稳定指示。如能够稳定指示,则调整接近开关与感应头的距离。 如有疑问,请与我联系。 苏州沃鑫系统控制有限公司 JackWang E-mail:jackw@acsitechnology.com Tel: 0512-58543903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1、首先PLC24V电源输出线连接牢固; 2、电源保险没有问题; 3、接近开关也是好的,因为本来是正常运转的。 后来,我临时更换了一cpu,系统恢复正常。就是奇怪到底使哪里坏了,是plc内部的24v电源除了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