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FX2N-485BD

楼主(2003-12-24):
我的FX2N-485BD板,连接到8台RKC温控表(485二线) 485BD上有RDA,RDB,SDA,SDB,现在将RDA接SDA, RDB接SDB,然后接RKC的485+和485- 采用半双工方式, RS指令读温控表的实际值, 问:1:为什么我的响应帧就是我发过去的数据帧? 2:我的硬件接法有无错误?

楼主:
补充:单独的发送或接受一点问题都没有

楼主:
是不屑还是没人知道?用SIEMENS 200/300我何苦求人,10分钟就摆平它,只是帮朋友忙,全凭早期对FX的一点记忆和通讯的原理在做,485BD板的硬件又不熟,若真无人能解答,那我看这三菱的论坛就该关闭, 若是不屑,我对诸位的专业精神持怀疑态度,这点东西又不是高精尖的东西,又有何秘密而言

网友A:
请不要发牢骚,问题写的不够明确 1.RS-485BD为全双工方式发送帧被接收是正常的 2.在接收帧中滤掉发送帧即可正常通行

网友B:
同意GRS。对于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RS-485BD就有这样的缺陷,只能支持全双工四线通讯,当时我打电话给菱电的工程师,他表示对这个问题也没办法。如果你有MONEY,就用485-ADP吧,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那只能用485-BD凑合着用了:)我当时用485-BD接了四个宇光温控表,也用到如今了。

网友C:
to GRS先生: 如何让FX2N与三菱变频通讯?用485BD。

网友D:
这就是全双工与半双工配合的问题。你可以采用台达的DVP系列PLC。因为台达的PLC自带RS485。而且程式也容易移植,价格也便宜。只是DVP的软元件如D、M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