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请指教一个2小时的计时器怎么在fx1splc中用

楼主(2003-12-24):
我需用一个2小时的计时器,不知怎么来编这个程序,请各位高手帮忙指教指教

网友A:
ld x0 or m0 out m0 ld m0 out t0 k30000 ld t0 out t1 k30000 ld t1 out t2 k12000 ld t2 out y0 end 当y0有输出时就是两小时到

网友A:
或则用计数器来实现,但是如果你是要求很精密的话就要考虑最大误差

楼主:
用计时加计数

网友B:
使用乘法最简单了!单个计时器最大可计到3276.7S! 差不多就55分钟了! 可设一个1800S的定时器,乘4就可以了!

网友C:
我同意。。。ZCMY,,,,,非常的箪单的,,,,,

网友D:
如果用计时器来完成此功能,可能会有较大误差。最好对秒脉冲进行计数。我用此方法进行72小时的定时,误差仅两分钟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