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IV5变频器求教

楼主(2003-12-24):
各位朋友: 兄弟要用LG IV5的变频器来控制电极的转矩,用模拟信号.可现在想用键盘进行调试,就是想用 键盘的输来开替代模拟信号.不知可否.可以的话如何设置呀? 我的变频器型号为:SV150IV5-4DB 小弟愚昧,还请各位赐教.不胜感激. xiaoyao001472@sohu.com

楼主:
各位朋友:    兄弟要用LG IV5的变频器来控制电机的转矩(用模拟信号).可现在想用键盘进行调试,就是想用   键盘的输入来替代模拟信号.不知可否.可以的话如何设置呀?   我的变频器型号为:SV150IV5-4DB    比如:5V的模拟信号对应转矩为100;那么我要用键盘输入一个数来表示这个5V的电压.

网友A:
那是RS485通讯控制

楼主:
我是要用自带键盘来作

网友B:
我想知道伺服装置和变频器的区别

网友C(2004-04-23):
用面板给定转矩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