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补充: 求助:变频器高速4000rpm以上失速-失控

楼主(2003-12-24):
用富士变频器(FVR0.4-E11s-4JE) 适配电机1.4kw,额定容量1.1kw 额定电压3相380,400、410/50Hz 额定电流1.5(1.4)A 驱动变频电机CEMA YP-50-0.37-4 额定功率:0.37kw 380/220 50Hz Y/△ 1.42/2.46A 2.7 N.m constant torque 2~50Hz constant power 50~200Hz 配置:无外接制动电阻,最高输出频率200hz ,频率上限220hz 加速时间 8s,“恒转矩” ,动态转矩矢量控制,无转矩限制, 故障现象:设定转速200Hz ,当转速超过约150Hz以上时,电机停止加速,变频器继续上升至200Hz, 不报警 请“大侠”指点迷津。多谢!!!!!!!!!!

网友A:
可能是你的电机就转不了这么快, 你可以问问你购电机的厂家,,, 我也想问下富士的能达到200HZ吗,说明书可能有点夸张, 日货有时是夸张的。你也问下富土的有关人员

网友B:
你搞什么啊?操出50HZ已经是恒功率了,你还用动态转矩矢量控制,好象FUJI E11系列这货色也没有动态转矩矢量控制吧。改用V/F控制

网友B:
大哥,你看看你选的变频器功率是多大啊!0.4KW 的变频器竟然带1。4KW的电机,还要超频运行,疯了!

网友B:
对不起!刚才电机功率看错了!即使电机为0.37,如果超频运行,电动机处于弱励磁状态,转矩会下降,还能满足负载要求吗?

楼主:
实验中发现好像延长加速时间,(通过键盘缓慢增加速度)不会失速,但该变频器不接电机显示频率也能上升到设定值,不能理解和接受!!对其驱动的电机的实际转速是否为显示值怀疑?

楼主:
实验中发现好像延长加速时间,(通过键盘缓慢增加速度)不会失速,可以到180HZ 左右,再高也出现过失速!!

网友C:
不知道你的负载转矩是多大,如果你要把速度加到200HZ,那么,此时不计其他损耗,其输出转矩应该小于额定转矩的25%,加上损耗会更小,此时的输出力矩可能不足以克服摩擦、惯性矩、和负载,当然就无发加速了。

网友D:
请问变频器载波频率时多少?有影响的。

网友B:
改用V/F曲线控制。把载波调到2K

网友E:
屏蔽自动稳压AVR功能

网友F:
紫太阳: 2003-12-13 11:34:00 --------------------------------------------------------------------------------   不知道你的负载转矩是多大,如果你要把速度加到200HZ,那么,此时不计其他损耗,其输出转矩应该小于额定转矩的25%,加上损耗会更小,此时的输出力矩可能不足以克服摩擦、惯性矩、和负载,当然就无发加速了。 更正: 假如50Hz时的最大转矩为2.5倍额定转矩,到达200Hz是的最大转矩仅为2.5/16=0.156倍的额定转矩,您说电机还能加速吗?

网友F:
补充一下: 假如50Hz时风阻转矩为1%,200Hz是的风阻转矩则达16%。

网友C:
对,应该以最大转矩来分析,是我失算!

楼主:
增加加速时间至30s,设置强“S”字加减速方式,问题解决。 多谢各位!!!!!!!!!!

楼主:
补充:负载摩擦较小,但惯性矩较大,所以力矩衰减后需缓慢加速。

网友G:
有必要是可以加制动电阻

网友G:
不好意思,我发错贴了,, zdgjerry,不好意思我发错了,不是故意的 传动:,,,你少来说个屁,不关你的事,我有权发言

网友F:
笑说工控 你这人素质太差,建议将此人敢走!

网友G:
传动,你以为你好到哪里去啊 自以为是

网友F:
哈,在这里也有拉帮结派的?真是不可思议!

网友G:
传动 不想和你一般见识,以后我不会求你什么,神气什么

网友G:
如果你想吵架可以到别的动方去,大家不会说少你一个这个网不开了

网友F:
莫名其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