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台达人机界面与三菱 PLC的故障

楼主(2003-12-24):
台达1760人机界面和三菱FX2N通信,台达1760人机界面不定时出现“请检查设计和线缆”的英文提示,并且人机界面的触摸按键(瞬动型)有时触摸一下却锁住,对应plc输出点输出,通信线用表测没有问题,此问题如何处理望网上高手给以指点。

网友A:
好好看你的ADP3的系统设定和触摸按键,看看触摸按键的辅助继电器有没有重复

楼主:
MYT:谢谢你的回复,因为此系统原先正常使用,现在才出现此故障,,通讯用APD3的系统设置通讯,现在我怀疑是否是PLC通讯口有问题,此问题有那位朋友碰到望给予指导。

网友B:
保证只有6#指拨开关在OFF位置。上电设置通讯格式为9600,7 ,E ,1。RUN试一下。

网友C:
電电工有前途:谢谢,我已处理好,是通讯线的问题,更换一根新通讯线后正常了,但是撤下的线用万用表测量没有问答,此原因不明白能否给予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