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ABB的DCS500做过串极调速(逆变)

楼主(2003-12-24):
本人做了个绕线电机用串极调速启动的设计,从理论上基本可行。是个新技术的尝试。现场调试也成功一半了。整个调试过程也通过了。只是在DCS500合闸,解封后,电机就以一个几十转的转速启动了。(电机UE=750)当时没有加给定那。是不是逆变电源没有压住转子感应出来的直流电压啊(经整流),还有再我加给定时电机转起来后,在向上加电机就不转了。看DCS500的手操盘是显示的是没有合闸,没有解封。00的状态。这有是什么原因啊。 请高手指点。本人非常感激 QQ:120735625

网友A:
你是BCC里的人??

楼主:
什么BCC啊。我经常上工控网,可以说是老主顾吧。 我 希望有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B:
对前一个问题的回答:这很正常,建议你可以做一个低速爬行保护功能 对后一个问题的回答:我也不知道

网友C:
你的DCS500是单相桥的吧?

网友:
用ABB的DCS500这个装置就可以达到无级调速的目的,为何还要串呢,串电阻以后除机械特性变软外,系统转速受负载影响也大,经济性也差。 Email:SCF78163@Hotmail.com QQ: 157587739

网友D:
有一帮人从ABB生成AAD、ASD模拟设备就研究串级调速,而且在2001年就用DCS500B设备用做串级调速,并出口。我记得是有色院是大包方。

网友E:
to taot001 谢谢你的回复。产生第一个问题的原因是不是逆变电压没有压住啊。我已经可以解决了。我不让他先解封。等我加了给定,速度到30转后在解封,但不是从0速起的。 第二个问题我也还不明白。是不是由于解决第一个问题造成的啊。 我从网络给定,合闸就没有问题。

网友A:
还有再我加给定时电机转起来后,在向上加电机就不转了。看DCS500的手操盘是显示的是没有合闸,没有解封。00的状态。 ??? 没有合闸运行,给定为何加 ?

网友F:
这种应用已经不新鲜,用途非常广,包括现在用绕线式电机的行车、冶金高炉上料等提升负荷(这是用户的设计习惯,实际上完全可以改用鼠笼式)。当然用的是变频器! 具体方法就是将绕线式电机的转子绕组短接,变频器连接定子绕组。no prblem!

网友G:
你是可逆的调速器吧,试试零点偏置补偿调下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让我懂了好多知识啊。 TO 游龙。我那现象是电机转的时候是合闸了,也解封了。在低速转的时候,突然电机不转了。看手操盘是00的状态。但电位器回零时。又变成合闸没解封的状态。加给定 还能解封,电机转。

网友A:
DCS500B里面内置有PLC功能,是不是用了一些自己编的程序。否则电位器到零后不会有何变化 ! “在低速转的时候,突然电机不转了。看手操盘是00的状态”通常是运行信号为置0状态后引起的。

网友H:
检测电路数值往高设定,看逻辑的回环参数,在北京有人用过。

楼主:
TO 游龙。你好 谢谢你的回复,你说的没错,我是用了500B里的编程 功能。也是在解封那做的编程。可能是那的缘故吧。 TO DRIVE 检测电路数值往高设定可能不会行吧,逻辑的回环参数我到是没有看过。 北京有人用过啊。我也在北京。能告诉我以下吗。探讨一下。 在DCS500合闸,解封后,电机就以一个几十转的转速启动了本身没加给定,这是什么原因啊。请指教谢谢

网友A:
解封后,速调输出应为零,电流环给定也为零,但是电流反馈会有很小波动,逆变角从150到100上下,实际电路上会有很小的电流的。电机就会动。 应该几十转要小!

网友I:
请问DCS400和DCS500有何区别?

楼主:
TO 游龙,谢谢你的 回复。应该是那个原因吧。你在那里啊,有什么联系方式吗。以后有什么问题向你讨教啊 QQ:120735625 邮箱:haidongyuan@163.com

网友H:
DCS400与DCS500的区别,简单的说DCS400是用在简单应用场合上的直流传动,DCS500是用在工程场合上的直流传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