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频率设定

楼主(2003-12-24):
FUJI 5000G11S变频器频率给定可以选用电位器或外电流调节,有一个选项是可以同时选择两者,我想请教一下,此时这2种方式是何关系,频率又如何确定?谢谢

网友A:
输出频率是两个设定值相加,但受限于最高频率,通常一个作主调,另一个作辅助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