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模块扩展

楼主(2003-12-24):
请问: 对于继电器输出PLC,当输入输出点数不够用时,是否可以扩展晶体管输出模块? 反之,对于晶体管输出PLC,当输入输出点数不够用时,是否可以扩展继电器输出模块? 若可以,应当注意些什么问题?若不可以,起理由是什么? 请赐教!谢谢!

楼主:
我认为没什么问题,只要不是高速脉冲输出

楼主:
TO 张工 有什么可以依循的权威资料吗?

网友A:
晶体管输出模块不能承受交流220V,继电器可以。但晶体管的开关频率比较高。继电器就不行! 具体看你使用的场合!

网友B:
都是可以的。   晶体管输出模块的优点是可以输出高速脉冲信号,继电器不可以的。晶体管输出模块只需外加24V直流继电器就可完成继电器输出的功能。看需要来配。主要是考率是否需要脉冲信号输出,二次回路的接线复杂成度,不需要脉冲信号输出,就用继电器输出的可简化二次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