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PLC联用的问题

楼主(2003-12-24):
因为我的I/O点数超过128点,所以我想用一台FX2N-128和一台FX2N-64来一起实现PLC控制,我想用RS232和上位机进行通信 在此,我想请教各路高手: 1、硬件上我该怎样设置? 2、地址上我该怎样处理? 3、通信上我该怎样编程? 给各位大侠致警!!!!!!

网友A:
你有没有搞错?FX2N可以扩展到256点。如果想两台FX2N PLC通信,可用FX2N-485BD。很间单。

网友B:
你为什么不去看看书呢?FX2N 可以使用到128点入,128点出。 485可以组成8台PLC联网。我第一次来这里。如果回答得很愚蠢。请原谅,请高手指点。希望可以才这里学到东西。QQ:57116898告诉我是中国工控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