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教一 下修機器的女孩

楼主(2003-12-24):
普通PLC控制的機器,其系統工作的順序是怎樣? 接觸器通電_按下按鈕開關_系統加電-PLC自檢-if ok-程序運行 請聞各位上面所寫的工作順序是對的嗎?請各位高手,各位帥哥指點

网友A:
系统的工作顺序要看实际工况的要求。 一般是按下开关后,接触器通电。但还要看你的接触器是否是整个系统的电源来源,如果是,你写的就对。

网友B:
一般开关是给PLC输出点提供外部电源,一般PLC工作电源一常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