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停机

楼主(2003-12-24):
请问什么样才能做到让PLC工作一个月或开关机30次后停止工作,需要重新输入程序后才能工作,谢谢指教

网友A:
easy,可以用时钟功能和记数器功能

网友B:
应该是用定时器和记数器吧!

楼主:
请问定时器最大是多少时间啊

网友B:
通用定时器(T0--T249) 其中T0--T199定时范围是0.1--3276.7秒 T199--T245定时范围是0.01--327.67秒 还有积算定时器T246--T255 其中T246--T249定时范围是0.001--32.767秒 T250---T255定时范围是0.1---3276.7秒

网友C:
定时停机可用内部时钟实现! 记数停机直接用内部计数器实现! Http:www.chinalxl.ebigchina.com E-mail: asdl105@163.com

网友D:
此种设计有什么用处,无非给用户添麻烦,

网友E:
你自己看看m8000以后的特殊继电器,上面写着呢。你自然就知道怎么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