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阻Pt100和jPt100有什么不同?

楼主(2003-12-24):
请问: 谁能告诉我,热电阻Pt100和jPt100的规格有什么不同?输入类型是否有区别?

网友A(2003-01-13):
你可能弄错了,没有什么jpt100,0592-5653832-315

网友B(2003-09-28):
有这种分度号,是日本的JIS标准。

网友C(2004-06-07):
求助关于Ni1000温度传感器的温度曲线图

网友D(2004-08-03):
PT100与PTC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E(2010-05-24):
热电阻Pt100是国际标准,JPt100是日本标准,这两个分度号相差不大,可以代用,以前我国有一种热电阻分度号是BA2,这三个之间如要求不高都可以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