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热电阻

楼主(2003-12-24):
本人用OP07对由PT100热电阻构成的桥式电路进行电压放大,如图所示。在测试中发现Vo有 10%的交流波动电压。都底电路有什么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图在http://www.c51bbs.com/c51bbs/moredata.asp?id=22999&syid=296277

网友A(2003-06-03):
如果输出电压不稳定,请在表的外壳并联了一个电容。或者是您的输入交流电压没有隔离,应该加入两个电容和两个电感隔离。 litiemi3972sina.com

网友B(2003-12-24):
低价量贩PT100温度变送器                1个70元(含邮寄)         10个起批65元/个(含邮寄)         100个起批62元/个(含邮寄)         200个起批60元/个(含邮寄)                   联系电话:(0)13958044550杨先生         地址:杭州市小河路50号           杭州高远电子         承征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