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T100铂热电阻如何与运放OP07连接测量温度?

楼主(2003-12-24):
请问:PT100铂热电阻如何与运放OP07连接测量温度(范围0--100℃)?将它与100Ω精密电阻串联后,取分压信号后再送OP07放大可以吗?   多谢大侠指点!

网友A(2003-06-17):
必须给串联电路提供恒流源.

楼主:
多谢大侠指点!

网友B:
恒流源加桥路

网友C(2003-12-24):
低价量贩PT100温度变送器                1个70元(含邮寄)         10个起批65元/个(含邮寄)         100个起批62元/个(含邮寄)         200个起批60元/个(含邮寄)                   联系电话:(0)13958044550杨先生         地址:杭州市小河路50号           杭州高远电子         承征代理

网友D(2004-04-02):
to whyxr 你的方案应该是可行的,但是有一点,一般Pt100都是采用三线制接法(补偿导线),你这个就不行了,如果采用两线制接法的话你的方案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