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PT100可以用普通导线延长吗?

楼主(2003-12-24):
我知道热电偶要用补偿导线延长,那PT100用普通导线延长到变送器可以吗? 我猜最多产生一个OFFSET,程序里很容易补偿。 今天找了一天数显气压表(表头要装在面板上的)都没找到,请各位行家提供线索,不胜感激!

网友A(2002-09-26):
完全可以,但要注意接线,一般没有影响。 有关气压表,020-38629393。

网友B:
完全可以用普通导线引至变送器,只是在温度校准时需要软件中把导线引起的温差补出即可,在现场实际运用过效果满佳!!

网友(2003-04-25):
完全可以!你要接成3线的我想就应当没有多少误差了!!

网友(2003-12-24):
低价量贩PT100温度变送器 1个70元(含邮寄) 10个起批65元/个(含邮寄) 100个起批62元/个(含邮寄) 200个起批60元/个(含邮寄) 联系电话:(0)13958044550杨先生 地址:杭州市小河路50号 杭州高远电子 承征代理

网友:
可以3线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