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对富士变频器比较熟?

楼主(2003-12-24):
我公司欲采购富士变频器,110KW 不知性能如何!那一厂家能提供较好的售后服务!zhangyuping0214@163.com

网友A:
我可以,我们对富士、ABB、siemens均很熟悉,不论价格和应用,均有优势。电话:010-63862367 刘先生

网友B:
我使用过富士G9和G11系列的变频。如果你要购买,请告之数量。 你也可以直接找:021—63534829 张小芸(富士的代理) 说是毛仁介绍的就可以了!

网友C:
单纯的问性能不切合实际,应该是针对你的工艺要求,选用性价比好的变频器;按你现在的问法只能说富士还可以

网友D:
同志们,我们要抵制日货。可以选择德国的或美国的,如果可以也可以选择中国自己生厂的 抵制日货! 抵制日货! 抵制日货!

网友E:
选用变频器首先考虑的是适用,所以,只有先知道你具体的设备,才能有一个合理的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