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电机停电刹车的问题

楼主(2003-12-24):
各位高手,小弟请教: 伺服电机(三菱)在停电后,没有其他外接电源的情况下,通过线路设计能否实现刹车呢?因Z轴始终有负载,在停电后必须让它停在原位,而不能下扎

网友A:
我觉得没有必要另外去设计电路!一般伺服电机销售时都有加装制动器的选项,相当于一个闸,电力供应正常的时候,该制动器闸打开,电机正常运转,当断电的时候,制动器闸闭合,电机不能向任何方向转动,因此,不用担心下扎。

网友B:
选择带闸的伺服电机,keey说得对。

楼主:
谢谢keey及王永青!我看伺服说明书上讲,需另接电源(电池等)使驱动器内电磁制动工作,我现在在这方面没做任何处理,可的确出现了下扎情况,其他轴若断电后也能用手推动,只不过要费点劲,这点劲是不是您所说的闸呢

网友A:
1.制动器是伺服电机的一个选项,购买电机的时候要和供应商约定加装,你应该检查一下自己的电机是否被加装了制动器。就我使用过的松下伺服电机而言:不带制动器的电机输入线只有四根(U,V,W,GND),而带了制动器后就增加了给制动器供电的两根线(+V,-V),如果你不按要求连接这两根线,电机在上电的时候是无法正常工作的(因为闸没打开),会出现过载或过压等错误。 2.在失去电力供应时,不带制动器的电机在载荷下是会出现转动,这是不可避免的,好像不太容易通过做外部线路设计来解决,还有一点就是,你的问题我估计可能是要避免在突然电力供应中断的情况下保证设备的安全,而此时电都没了,你的外部线路怎么工作的? 3.建议使用带有制动器的伺服电机。

楼主:
再次感谢keey!小弟还有一事请教:再生制动(这是驱动器内置必备的吧,松下也有)的作用是什么呢,断电能不能起制动作用?您说“失去电力供应时,不带制动器的电机在载荷下是会出现转动,这是不可避免的”看来我想通过驱动器内部参数设置配合驱动器、伺服电机接线来实现断电制动是没戏了。还有我发现有的机床断电后推动它很困难,有的就很容易(驱动系统相同),当然也不排除机床机械方面对此的影响,我想问的是电机系统本身有没有这种现象,为什么?谢谢

楼主:
有知道的吗?望赐教

网友C:
伺服电机带断电制动器,即前面将到的闸,它的工作原理实际是当通电时通过电磁离合器将制动器打开,电机轴可以转动,断电时制动器吸合,将电机轴抱紧,通过摩擦力使轴不能自由转动.而再生制动是指电机由高速转动到停止时,电机会产生很大的反电动势,就象发电机一样,这时伺服驱动器有一个再生制动电阻,可以很快吸收这部分能量,使电机可以快速停止,保护内部电路.断电制动和再生制动是两个概念.至于你的最后一个问题很大的可能是比如在设计时机床所选择的导轨预紧力不同造成的,当然如果伺服电机的UVW线有短接的情况也会出现很难推动的.

楼主:
谢谢,讲解的很详细,谢谢

网友D:
我想跟各位高手学习

网友E:
我使用有break的安川伺服马达,在break控制和servo-on信号,频率指令信号发生冲突.break失电似乎太早,停止时产生很大噪声.在相关参数设定调节,怎么也不行.后来只好取消break,采用零箝位停止. 请高手指点,thanks!

网友F(2005-12-31):
请问:何为零箝位停止,谢谢!!

网友G(2008-03-20):
是不是你的PN506的常数设置过大了

网友H:
小弟是报着学习的态度上来观望观望的,希望能借鉴点经验!!!1

网友I(2008-05-20):
不明白.学习学习学习中,

网友J(2008-06-21):
不下扎是不能靠伺服电机上的刹车器实现的,刹车器可以保证静态时不下滑,不是用来保证停电的动态瞬间Z轴不下滑的.

网友K:
看了这帖子,受教了。

网友L:
垂直轴突然断电时下扎的情况是很难避免的,就是电机带刹车也是如此。不过某些CNC系统有后备电源模块,可在突然断电时维持一段时间的电机使能,直至电机抱闸结束。当然你也可以使用电源监控继电器,效果可能没有后备电源模块好。

网友M(2008-08-11):
罗升企业上海分公司 肖德寿 13636699416,021-51875200*863 www.acepillar.com.cn EMAIL:xiao.deshou@acepillar.com.cn

电气控制:数控装置(HITECH海泰克,瑞典北尔BEIJER)、数控系统 (beijer) 、伺服系统(以色列ELMO,日本横河,台湾上银,台湾东元)PLC (日本横河,台湾丰炜VIGOR ) , 德国伦茨lenze ,东洋变频器、温度及位置传感器等

台湾上银HIWILL 直线传动:直线导轨、滚珠丝杠、精密线性模组、线性致动器等。

旋转传动:(德国亚特兰大<ATLANTA> ;德国NEUGART;日本住友 减变速机、日本三木 齿轮/齿条、联轴器、离合/刹车器等。

台湾金器 (MINDMAN) 气动传动:气源处理组件、控制阀、执行元件等。

意大利 液压传动:控制阀、泵、液压缸及液压系统集成。

电子器件:工业电子硬盘。

系统工程:承揽自动化系统工程设计、选型配置、调试。

罗升企业成立于1984年,是亚洲传动控制领域卓越品牌通路商。集团总部设于中国台北,在天津、香港和新加坡分别设有子公司。分布于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的二十几个直销事务所、几百家经销机构及在亚洲其他地区的多家合作伙伴,已基本构成覆盖全亚洲地区的销售和服务网络。

子公司天津罗升企业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坐落在天津滨海开发新区---空港工业园区,厂区占地两万三千平米 ,是集解决方案、采购、加工、仓储、物流、销售、售后为一体的全面整合型服务企业。服务领域涉及机械制造业、工厂自动化、航空/航天、电力、冶金、石化、医疗等领域。

天津罗升经过长期的诚信服务,与许多世界知名的生产厂商及广大用户,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成为国内制造业引进先进技术和产品的高速通路。为快速、近距离服务于分布在全国各地的用户,设立了十几个销售服务分支机构及几十家经销商;为高水平、专业化服务于机械设备配套厂商,设立了各专项服务产品处;为综合性、系统性服务于各行业用户,设立了系统工程部;以不同的方式向各类用户提供全方位、高水平的整合服务。目前正朝向传动控制产品的供应、技术、服务中心高速发展。

随着电子商务系统的升级建设,罗升逐步实现服务网络化,最终将实现客户网上订货,在线查询货期,在线技术服务等全方位信息化服务。

天津罗升长期策略:立足中华、胸怀全球、优势互补、制造双赢。

心态决定状态,心胸决定格局,眼界决定境界!

网友N(2018-05-21):
三菱伺服电机刹车是通电刹车还是断电刹车,

网友N:
伺服电机刹车还需要配线吗

网友O(2018-08-18):
引用 楼主:
再次感谢keey!小弟还有一事请教:再生制动(这是驱动...

直接买带抱闸的电机就可以了,当然会贵很多,好处就是在突然断电或者拍急停的情况下,可以物理抱死电机轴,无法转动。你说的能使劲推动那个不是抱闸,你把伺服电机跟Driver之间的线拔掉试试,保证你想往那儿就能推往哪儿推。

网友P(2019-06-15):
声音大说明刹车的刹车片间隙太大,想静音应该装永磁刹车,声音小,温度低,扭力大,耐磨,找我吧13632750831

网友P:
声音大说明刹车的刹车片间隙太大,想静音应该装永磁刹车,声音小,温度低,扭力大,耐磨,找我吧

网友Q(2019-11-05):
选电机的时候就有了啊,需要带抱闸还是不抱闸的。 类似Z轴有负载的肯定要带抱闸的,如果通过电源来抱闸肯定会出问题,如果突然断电了容易造成安全事故的。

网友R:
电机制动器是根据客户需要另外加的,装在电机的尾部,是断电抱闸,通电时抱闸打开,电机正常运行,断电是抱闸抱死,刚好满足你所需要的断电,电立马停止

网友S:
引用 网友T:
三菱伺服电机刹车是通电刹车还是断电刹车,

想都不用想一定是断电刹车,通电刹车电机还能动吗。

网友U(2021-05-27):
连接驱动器,不上电的情况下,确实阻力很大,是有势能吗?

网友V(2021-10-30):
这个是好贴,氛围超好,能学到正在找的东西,看完了评论,加自己的实际体验,松下A4伺服是,断电刹车启动,电导通刹车放开。其他要具体试一下。

网友W(2021-12-14):
学习了!

升降平台哪家好?

网友X(2022-05-27):
需要伺服电机用电磁制动器,可联系

网友Y(2022-06-29):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没有必要另外去设计电路!一般伺服电机销售时都有加装制动器的选项,相当于一个闸,电力供应正常的时候,该制动器闸打开,电机正常运转,当断电的时候,制动器闸闭合,电机不能向任何方向转动,因此,不用担心...



好!

网友Y: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没有必要另外去设计电路!一般伺服电机销售时都有加装制动器的选项,相当于一个闸,电力供应正常的时候,该制动器闸打开,电机正常运转,当断电的时候,制动器闸闭合,电机不能向任何方向转动,因此,不用担心...



本公司招聘伺服电机研发人才,有意向请回复!

网友Z(2022-09-19):
关于刹车的问题,推荐熟悉刹车的工程师, 联系电话成都瑞迪孟文婷1 5 9 2 8 7 2 4 6 5 5

网友AA(2022-10-24):
引用 楼主:
谢谢keey及王永青!我看伺服说明书上讲,需另接电源(电池等)使驱动器内电磁制动工作,我现在在这方面没做任何处理,可的确出现了下扎情况,其他轴若断电后也能用手推动,只不过要费点劲,这点劲是不是您所说的...



带爆闸的伺服电机 绝对值编码器是带电池的 停电后 能保存位置

网友AB(2023-03-30):
西门子伺服电机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