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注塑机变频控制

楼主(2003-12-24):
请教: 注塑机节能控制,控制信号从哪里引,需要信号变换吗?(双比例与单比例控制方式有何不同 谢谢指教 e-mail:3590304@163.com

网友A(2001-10-20):
对于注塑机的节能改造,我们关心: 系统冗余究竟有多少? a.所配交流电机的平均负荷和过载工作状态 b.工艺段中可调速节能的时间段的比例 c.因节能改造,整个工艺过程所允许的最大延时 对于多段速度方式: 1.保留原有启动运行线路,系统可工频、变频切换 2.由注塑机本身提供各工艺段同步信号,并通过TD的多段速实现调速 3.根据各个工艺段参数设置,灵活调整TD相关的频率、加减速时间功能码 对于阀信号调速方式: 1.模拟信号输入决定变频器调速输出,做到无级调速 2.选取的输入信号简单,接线快捷方便 3.控制策略不会随产品及工艺参数改变,适用性广

楼主:
谢谢vcplus的指教,小弟还想请教: 我想用阀信号调速,但我的机器是宝源PYI-150双比例型,我不知信号要从比例压力阀取还是比例流量阀取,需要改动阀全开或全闭吗? 希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B:
从流量比例阀取信号是可以肯定的。问题是普通电机低速运行时电机自身的散热问题如何解决?如果使用的泵是叶片泵,在电机初始运转时叶片能甩开吗?

楼主:
以vc兄的意见,该如何解决呢?难道不用变频吗?可不可以设一个低频下限?

网友C(2002-08-23):
注塑机搞变频调速??如使用压力阀的信号将很难解决电机转速与液压系统的响应问题!!!不知你是否遇到此问题!!!

网友A:
以下是东莞长安的一个注塑机用户的文章,把它贴过来.只是想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看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思路.可惜图贴不上来. 1.公司电力设施状况: 本司有市电容量7100A,有备用发电输出容量5400A,未节能改造前,因我司电路分布不合理状况,生产所需供电除市电供电外,还需开启2台发电机提供1000-1200A电流才能满足生产的需要,若遇停市电,用发电供应,还差三分之一的缺口. 2.公司用电设施及用电状况: 本司有30-800PC的注塑机138台,其中注塑机用电总电流为6000A,除此之外的其它设备需用1500A左右,即总用电量为7600A左右.本司除带变量泵的进口注塑机外,可进行节能改造的注塑机有80台,总马达功率为2800KW. 3.本司的节能改造计划: 因本司电力供应紧张,每月有4-6天会停市电,在停电时需由发电供应,而发电供应尚差2100A的缺口,若要用发电机供电还需要增加两台1250千瓦的发电机组,需投资250万左右,用发电机会让资金投入越来越多,而用变频节能的方法则可以在一定时间内收回成本.故本司决定做节能改造.本司先于1999年12月就委托深圳市泰发兴电子有限公司安装了一台华为TD2000-0370G的通用型变频器;在后来的两年内有4家节能公司先后来安装试机,其间本司投入大量的时间,对各型变频器节能效果,运行状况等多项资料做详细周密的测试,同时亦应多家节能器安装公司的邀请,先后十几次到其它注塑厂家参观其它品牌节能器的使用运行状况.据本司的使用测试结果和到其它厂家参观累积的经验.又恰逢华为公司新推出的高性能矢量控制的TD3000变频器.故本司于2002年4月份决定做节能改造,并要求一定要改成功,(因99年12月份启用的37KW变频器,在两年的使用中能实现无故障运行),所以我们选用了华为TD-3000的高性能,矢量控制变频器.安装工程仍由深圳泰发兴公司完成. 4.安装后的用电状况: 全厂的用电量由7500A降至了5400A左右,也就是说,若市电停电,本司由现有的发电机供电也能满足生产的需要,生产不受停市电的影响.另外原来要开的两台发电机可以不用开了.通过对比每月可节电50万度,同时省开2台发电机,可节省发电费用30万元左右.这个效果是我们改造前未能预料的;我司对此改造效果非常满意.通过改造我司的市电装机容量扩大了近2000A,为我司新的发展计划提供了可靠的电力保证. 我司已经安装80台TD-3000的变频节能器,其功率从15千瓦到90千瓦,总改造功率为2800KW,每台机都能正常使用,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任何故障,也没收到某台机或者某套模具不适合使用的信息.这种使用状况就连泰发兴公司的工程技术人员都觉得是不可能的事,但是我们真的做到了. 5.节能改造后的测试: 总的来讲:节能效果是肯定的,平均节电达46.2%,并且TD-3000较TD-2000在运行的可靠性方面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运行稳定可靠. 1)在工变频对比方面:在不改变注塑机和变频器参数的前提下作比较:射出成型品的品质方面无影响,周期在变频工作时会慢0.3-1.2秒(变频器功率越大,产品工况越复杂,周期就会相应的增加),射出的稳定性和重复精度方面,变频状况较工频状态稳定,因为变频状况注塑机压力油温度可降至35-40℃左右,在此状况下的油温最能保证液压执组件的重复精度和稳定性,压力油的使用寿命也会延长,也减轻了中央运水系统的负荷,油温较工频状态降低15-18℃. 2).增加了本司电力系统的装机容量,电力系统本身预留一定的容量供用电设备起动冲击用,工频状况下注塑机马达是采用的星三角形降压延时起动,此冲击电流是电机额定电流的4-7倍,若多台大功率的电机同时起动,将对电网造成很大的冲击.为经得起冲击,只有加大系统的容量.故本司原先的电网容量很大.而采用变频时马达属软起动,起动平滑无冲击,这样,可以减小对电网的冲击,从另外角度来讲可以算是增加了系统的装机容量. 3)变频状态下工作时有很强的保护功能,变频器的保护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去认识,第一,可以保护变器本身.第二,可以保护马达.第三,可保护注塑机免受错误操作,在此保护功能下,可以保证注塑机在标准的系统压力和系统速度下工作,若所执行的动作需要的压力和速度时超过系统压力和速度,此时变频器就将进入保护状态.比如:未到熔融温度强行熔胶,因注塑机过负载工作,变频器就会通过恒速过电流进行保护,若是工频状态下,注塑机可以借助强大的动力,扭断火箭头、炮筒、螺杆或者损坏熔胶液压马达.又比如超过140bar的锁模压力强行高压锁模,变频器会对超过140bar的锁模力的执行动作进行保护,也会出现恒速过电流,工频时其锁模力还可大幅度地提高,这样机械系统将会受到致命的打击.若保证所有执行动作所需的压力和速度都在标准的系统压力和速度之内,变频器也就不会频繁保护,对注塑机本身也有很大的好处. 4).变频状态下,因马达的转速随不同的动作需求在作剧烈的变化,马达的平均转速会降低一半以上,而马达散热风扇的排量与马达转速有直接的关系,故散热效果就会减低,马达温度会较工频状态升高5-13℃,马达温度会升到55℃左右。 二.节能器厂家怎样做好注塑机的节能改造工作 基于注塑机本身的一些弱点和变频器本身存在的一些不足叠加在一起,再加之注塑复杂多变的工况,以及原料、模具的一些问题,以及技术员参数设定的不合理性,使得变频器运用于注塑节能上还存在诸多的技术瓶颈问题,那么如何让变频器很好地运用注塑节能中就成了人们共同关心的问题. 1.如何正确了解注塑成型的工况特点 (1).注塑成型工况的特点:第一,每一动作的完成都必须有时间、压力、速度、位置等几个参数的配合,也就是说在某一位置的位移都必须要有相应的压力和速度,且在不同的位置和时间内其压力和速度又是可变的.第二,注塑动作的执行是程序化的,也就是说,某一动作完成后必须要将其终止信号传送给程序控器,程序控器收到信号后才会发出执行下一动作的指令,而在每一个动作的交换与确认的过程中一定有一个信号传送和终止时间,这个终止时间循环往复不规律的在周期动作内出现,就会让注塑工况趋于复杂变化之中,尤其是变频工作时,信号的变化与停止会造成变频器的频率变化与停止,而变频器频繁的启停状态是对变频器本身的一个考验.马达剧烈的加减速度,可能会导致加减速时过电压、过电流.换句话说,本身注塑机的工状就很复杂多变,而加装变频器后,其复杂多变的程度又大大地加深,以致于有些性能较差的变频器根本无法适应注塑成型生产的需要.第三,动作内部的剧烈突变也是其工况的特点(如锁模过程中,快速锁模→慢速低压护模→高压高速锁模的工况突变都是很剧烈的,又如注射过程中,慢速注射→快速→慢速→快速→慢速的射胶过程工况也是很严峻的)第四,动作与动作之间的转换使得原本复杂的工况进一步叠加起来.第五,成型工艺的状况会随注塑机台、模具、原料性能等因素的变化,而工况可能会变得极其严峻. (2).注塑机本身的一些弱点:第一,动作油制达不到设计的精度,油制的开闭取决于电磁阀,而电磁阀的动作又取决于程控器提供的电压和电流,因大多数机都没有闭环控制,阀的开闭精度就会大打折扣,又尤其是阀的开闭程度于10%以下和90%以上时,动作的重复精度和稳定性都是极差的,某一动作在此状态下被执行很难保证其稳定性和重复精度,第二:执行动作的油缸本身有油封破损,有内泄现象,执行动作的可靠性和稳定性不高.第三:液压系统比例输出的线性差,且精度不高,导致设定值与实际值偏差太大,第四:液压系统本身内泄较大,导致执行偏差较大. 2.变频器节能的基本原理 传统的注塑机采用定量泵供油,在额定的转速下供油量不变,而注塑过程的各个动作对速度,压力的要求不一样,通过注塑机的比例阀采用溢流调节的方式将多余的油旁路流回油箱,在整个过程中,马达的转速是不变的,故供油量也是固定的,而执行动作又是间歇性的,也并不是满负载的,定量供油就有很大的浪费空间,据实测看来至少有50%左右.而变频节能正是针对这一浪费空间,据注塑机发出的各个动作信号,适时适量调整各个动作所需的马达转速(即流量调节)让泵出的油量刚好能满足动作的需要,且在非动作状态时让马达停止下来,这样节能空间就进一步地增大了,故对注塑机进行节能改造能够带来巨大的节能效果(附图) 工频运行原理图(待续...)

网友D:
请问vcplus:哪儿可以看到原文,谢谢!

网友A:
我用电子邮件发给您.

网友E(2002-09-23):
给我发一份,谢谢!annddyyang@yahoo.com.cn

网友F:
你好,VCPLUS,可否也给我发一份,谢谢!siemen_yu@hotmail.com

网友G:
你好,VCPLUS,可否也给我发一份,谢谢! :chenxl115@163.net

网友A:
ok.已发供参考.

网友H:
vcplus:您好!请也给我发一份,谢谢!watercows@21cn.com

网友I:
vcplus:您好!能给我也来一份吗?谢谢!chengxianwen35@hotmail.com

网友J:
vcplus:您好! 能麻烦给我发来一份吗?谢谢! xxlinf@163.com

网友K:
vcplus:您好!能给我也来一份吗?谢谢! luckyforevery@vip.sina.com

网友L(2002-10-31):
您好! 冒昧打扰!请原谅!能否将8月26日关于注塑机节能的帖子转发给我一份。 谢谢! xianmingk@yahoo.com.cn

网友E:
同上! 谢谢! stoneroses928@hotmail.com

网友M:
vcplus:你好!能不能把原文发给我一份,谢谢。truthfan@mail.china.com

网友N:
我们公司目前正在研究注塑机专用型变频器,试验效果还是不错的,估计明年投入市场。

网友O:
Vcplus,你好,看到你的文章很感兴趣,能否将有关注塑机节能的文章转发给我,谢谢 E-mail:bob_chen@gaochi.com

网友A:
用户的文章已经在<<变频器世界>>上面发表,请需要的各位大虾看杂志,上面有图.

网友A:
楼上各位朋友:你们要求的文章我已经通过电子邮件发给大家.还有其他朋友如果需要可以看新一期的<<变频器世界>>.

网友E:
Vcplus,你好,看到你的文章很感兴趣,能否将有关注塑机节能的文章及相关图纸转发给我,谢谢。E-mail:xiari100@sina.com

网友P:
vcplus您好: 也许是本人的专业水平有限,感觉你描述的节能效果站不住脚,以我的偏见,长安那家工厂使用变频器后节能达46%之多,那原来那46%的电能消耗到哪里去了,如果是风机类负载,能量变成流体能,但注塑机似乎只能变成热能,并没有浪费,难道不是吗?

网友Q:
vcplus,能否把原文给我发一份过来,不胜感激!ycda@vip.sina.com

网友R(2002-12-12):
vcplus 您好: 我是皖南山区县城的,没有<<变频器世界>>,能否将有关注塑机节能的文章及相关图纸转发给我,谢谢。E-mail:yc_xcg@sohu.com. 另外,我厂液压系统,用先导式电磁溢流阀,液压不工作时,电磁阀不工作,泵入的液压油通过溢流阀进入油箱.如果用变频器,在液压工作时,电机启动;液压不工作时,电机停止,那么电机的启停将是很频繁的,这就有二个问题:1.电机频繁启动,液压的建立及流量是否能跟得上系统的要求;2.电机频繁启动,变频器是否会过热?如果在变频器投运后,在液压不工作时,让变频器的频率为零,从而使电机停转,行不行?电机及变频器能长期工作于零频率下吗?

网友E:
vcplus:你好!能不能把原文发给我一份,谢谢。

网友E:
vcplus:你好!能不能把原文发给我一份,谢谢。 jeffers_sun@yahoo.com.cn

网友S:
vcplus:你好!我们这儿没有<<变频器世界>>,能否将有关注塑机节能的文章及相关图纸转发给我,谢谢。 E-mail:herojerry@peoplemail.com.cn.

网友T:
注塑机的节能改造很简单,以致广东地区快要卖成白菜价了。改造时要注意干扰问题,否则温控系统不能工作。最好选用阀信号(0~1A),转换成变频器可以接受的0~5V(10V)或4~20MA,开环工作即可。 如有疑问可以来电话:0755--26062482 王先生,保证免费教会。

网友U(2003-04-25):
vcplus:你好!能不能把原文发给我一份,谢谢。 EMAIL;JINLIMINGCN@YAHOO.COM.CN 另外能否解释一下“冗余“谢谢,我刚从事这一行,请多关照!

网友V:
vcplus:你好!能不能把原文发给我一份,谢谢。    yuzhou33@163.com

网友W:
vcplus:你好!能否将有关注塑机节能的文章及相关图纸 寄一份或者转发给我,不胜感谢! 地址:杭州市东新路303号 杭州中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电话:0571-85374299 85810145 88911351 传真:0571- 汪

网友X:
有需要做注塑机改造的朋友可跟我联系,我公司生产一种注塑机专用变频器ZS500型,目前已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推广使用,尤其在浙江注塑机较集中的区域比如台州,我的联系方式: 021-32020201,013701829726 胡其先 E-MAIL:huqixian@163.com doing318@263.net 希望能与各位合作,更希望能给您提供帮助!

网友Y(2003-12-10):
vcplus:你好!能不能把原文发给我一份,谢谢你 zhangxueyi@21cn.com

网友Z:
本公司是生产“日业变频器”的厂家 本公司产品有:泛用型。注塑机专用一体化节能系统。风机水泵专用。纺织印染专用等。 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谢谢. 电话:0755-83112786 83112796 83111887 本公司产品质量可靠.价格便宜。技术特点如下: 1、低速额定转矩输出,运行稳定。 2、载波频率可调,静音运行。 3、控制方式多样化,通用性强。 4、内置刹车单元,快速停车。 5、内置PID调节功能,闭环控制简单。 6、内置RS-485接口,计算机联网控制。 7、键盘操作方便可在运行时设定有关参数。 8、独特时间累计功能,可以显示单次通电运行时间,累计运行时间。 9、新颖的功率累计功能,观察节能效果更直观方便。 10、32位日立电机控制专用微处理器,高精度频率输出。 深圳市日业电气有限公司 网址:WWW.SUNYE3200.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