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4-20mA模拟信号转换成频率信号的电路

楼主(2003-12-24):
请教各位:4-20mA模拟信号转换成频率信号的电路。小女子遇到的这个难题不知是简单还是容易,原理图在有关教科书上能找得到,但是相看懂而且能做出来真是难得很啊!请各位大侠指点指点!pS:实在不知道我这个问题属于哪个范畴,只好在自由论坛再发一遍了!希望能被发现!:)

网友A:
请问对应的频率范围如何?不管怎么说这个问题算不上难呀

楼主:
谢谢大虾指点,频率范围是0—2000 Hz就可以了!期待您的回音!

楼主:
拜托大家了!发了这么久的贴子,怎么都没人回呢?

网友B:
不知道你要的频率信号的电压要求如何?可以采用集成运放采样,然后对输出电压信号进行转换!那样比较容易实现! PS:具体的电路图纸可以参看教课书!大专自动化课本里都有的。

网友C:
有专门的电压/频率转换芯片,(你最好用AD公司的), 先将4--20MA信号转换位电压信号,再输给电压/频率转换芯片, 你可以到AD公司的网站(WWW.ANALOG.COM)找相关的芯片,它附带典型的应用电路图. 我手头也有此类电路图,但不太好发(太麻烦!) 注意:自己搭的电路会有一些想不到的问题,因为你没有相关的经验.

网友A:
4-20mA用一个250欧精密电阻转换成1-5V,在用高精度压控振荡电路转换成400-2000Hz(或其它频率范围)的频率信号。

楼主:
谢谢各位!电路图我确实看过,真的实现起来好多困难!现在东西已经弄得差不多了!可是50hz 以下的还是不准确,能告诉我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

网友A:
50hz 对应多少mA?50hz 以下又是如何对应的?通常压控振荡器输出频率不宜太低的,你采取什么专门措施了吗。

网友D(2009-04-21):
顺源科技常用产品资料索引

(1) 压力、位移两线制变送器专用隔离电源。BHK系列1KV隔离SIP7脚封装,小体积、微功率、超低功耗,非稳压单输出DC-DC电源模块。
详细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94171364795499.pdf

(2) DIN3系列 0-5V/0-±10V/4-20mA小体积低成本隔离变送器。厚度12.5mm﹑高精度、低成本防爆型有源(无源)隔离 放大器/配电器/变送器/安全栅。超小体积(12.5X82X45mm),极低的温漂25PPM/K满值。产品可以保证在-45℃—+85℃环境中正常使用,温度漂移小于满值的0.1%,3KVAC的隔离电压,能满足现场2/3/4线制传感器信号隔离、配电及变送到各种仪器仪表的匹配使用。高精度(精度和线性度误差最低做到0.05%)、低成本、高可靠(3年的质保期)设计。
详细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941316332593984.pdf

(3) DIN3系列小体积低成本4-20mA无源隔离变送器。超薄型﹑高精度、低成本无源隔离配电器/安全栅。超小体积(12.5X82X45mm),极低的温漂25PPM/K满值。产品可以保证在-45℃—+85℃环境中正常使用,温度漂移小于满值的0.1%,3KVAC的隔离电压,能满足现场2线制传感器信号隔离变送到各种仪器仪表的匹配使用。高精度、低成本、高可靠(3年的质保期)设计。
详细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941119423914027.pdf

(4) 0~±10V/0~±20mA 双向直流信号隔离转换器,低成本、小体积,可直接焊在PCB板上装入仪器内部,无需外接元件,免零点和增益调节,使用方便。电源/信号输入/信号输出 3000VDC 三隔离。工业级温度范围: -45~+85 ℃。
详细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941170021343.pdf

(5) ISO EM系列直流(电压/电流)信号隔离放大器IC直接焊在PCB板上,无需零点和增益调节,可实现0-5V/0-10V/0-75mV/0-2.5V/0-1mA/0-10mA/0-20mA/4-20mA等各种信号间的隔离转换。精度等级:0.1级、0.2级,全量程范围内极高的线性度(非线性度<0.1%)。
详细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932513181492828.pdf

(6) 低成本、小体积 SY系列 直流信号转换器,SIP 8Pin符合UL94-V0标准阻燃封装,无需外接电位器等其它元件,免零点和增益调节。电源、信号1000VAC 隔离。
详细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94116563691643.pdf

(7) 八通道4-20mA信号采集,通道之间互相隔离,测量精度优于0.05%,RS-485/232输出,可以程控校准模块精度。可靠性高,编程方便,易于安装和布线。用户可编程设置模块地址、波特率等,支持Modbus RTU 通讯协议。
详细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94116504096002.pdf

(8) 变频器专用抗EMC干扰的模拟信号隔离放大器,在IC内部的输入信号干扰抑制滤波电路和输出干扰吸收电路,有较强的抗EMC电磁干扰和高频信号空间干扰功能。特别适用于现场有变频控制设备、大功率电磁起动、GPS高频信号无线收发装置的场合。
详细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922817281441750.pdf

(9) 两线制4-20mA(0-20mA)环路隔离IC,是单片两线制隔离接口芯片,可以直接焊接在PCB板上,占板面积小。很小的输入等效电阻,使该IC的输入电压达到超宽范围(7.5—32V),以满足用户无需外接电源、免调节实现信号远距离、无失真传输的需要。
详细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811318564877700.pdf

(10) ISO系列热电阻温度隔离变送器IC,可实现三线、四线或两线Pt100热电阻信号直接输入,内置线性化处理和长线补偿电路,电源、信号:输入/输出 3000VDC 三隔离。输出标准0-5V/4-20mA等信号。
详细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9211551959186.pdf

(11) 模拟信号转脉冲频率信号(V/F)隔离变送器,可将模拟信号转换成单位脉冲信号。国际标准信号输入:0-5V/0-10V/1-5V/0-10mA/0-20mA/4-20mA等。输出标准信号:0-5KHz/0-10KHz/1-5KHz等。信号输入/输出/辅助电源,3KVDC三隔离。
详细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92115101085343.pdf

(12) 两线制传感器(无源型)输出回路供电专用隔离配电器IC,低成本、小体积,SIP 12Pin符合UL94V-0标准阻燃封装,无需外接电位器等其它元件,免零点和增益调节。主要用在现场给传感器输入配电的场合。配电电压5V/12V/24VDC等,可实现0-75mV/0-2.5V/0-5V与4-20mA信号间的相互隔离、放大及转换。
详细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92114573645129.pdf

(13) 四通道模拟量输入高精度数据采集模块,现场四路模拟信号采集实现隔离RS485/232输出。0-5V电压信号或4-20mA电流信号输入可选型。可靠性高、编程方便、易于安装和布线。用户可编程设置模块地址、波特率等。
详细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8111911544196957.pdf

(14) ISO系列 真有效值(RMS)信号隔离放大器,RMS模块是以单片TRMS/DC转换器为核心并采用了全新的D-S计算技术,配置高精度信号隔离放大器构成。使用这种模块能准确、实时测量各种信号波形的有效值,无须考虑波形参数和失真。
详细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8111012434760203.pdf

(15) 两线制无源传感器4-20mA信号环路式隔离配电IC,可以给两线制传感器配电16V—21.5V,同时实现两线制传感器信号测量、远传、隔离功能。该IC输出是针对24VDC和取样电阻(负载电阻)相串联的二线制供电回路(现场防爆功能)来设计的,同当前流行的模拟量输入接口板(上位机)、PLC、DCS或其他仪表的模拟量输入端口相匹配。ISO 4-20mA-F产品使用非常方便,无需外接电源、免调节。
详细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81132014432704.pdf

(16) 两线制4-20mA隔离调理器IC,输出针对24VDC和取样电阻(负载电阻)相串联的二线制供电(现场防爆)回路来设计的,与现场模拟量输入接口板(上位机)、PLC、DCS或其他仪表的模拟量输入端口相匹配。 ISO 4-20mA-P产品使用非常方便,只需外接一个50KΩ的多圈电位器进行ADJ校正。
详细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81132041911658.pdf

(17) ISO系列 模拟直流信号光电隔离放大器IC,是一种将输入信号隔离放大、转换成按比例输出的直流信号混合集成电路。产品采用了直流信号模拟调制技术,而不是ISO EM系列磁电隔离产品所采用的信号载波技术。光电隔离放大器产品与磁电隔离的相比具有较强的抗EMC电磁干扰和高频信号空间干扰特性。
详细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8102718481641112.pdf

(18) 大电流(0-500mA/0-2A)输出型信号隔离放大器,产品具有高精度隔离放大器电路和功率放大电路,主要用在对电流信号或电压信号驱动能力要求比较高的场合,也可以用来驱动电磁阀、电磁开关或大功率负载等,采用标准DIN导轨安装。
详细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89231854594046.pdf

(19) Pt100 热电阻信号隔离变送器,采用标准DIN 35导轨安装方式。三线、四线或两线Pt100热电阻信号直接输入,可实现温度信号一进二出、一进四出的功能。
详细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8961053135845.pdf

(20) ISOEM 1001 系列交流信号(直流双向信号)隔离放大器 ,产品的最大特点是:当双向直流信号输入,而输出为电压信号时,零点和满度可以做相应的高精度调整。而当输入双向直流信号而输出是电流信号时,请选用本公司ISOEM U - P - O 或ISOEM A- P - O系列的产品。
详细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89316423848711.pdf

(21) 0-10mV/0-20mV/0-75mV/0-100mV的微小信号的隔离、放大、变换器,该芯片的隔离电源除了为内部放大电路供电外,还可以向信号输入端提供一组隔离的直流电源和一个基准电压源,可供外部电路扩展用,如电桥电路、基准电路等。SMD工艺结构及新技术隔离措施使该器件能达到:电源、信号的输入/输出 3000VDC三隔离。并且能满足工业级宽温度、潮湿、震动的现场恶劣工作环境要求。
详细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89316222642256.pdf

(22) ISO 4011多量程高精度模拟量输入数据采集模块,产品实现传感器和主机之间的信号采集,检测模拟信号或控制远程设备。通过软件的配置,可用于多种传感器类型,包括模拟信号输入,模拟信号输出,和数字信号输入/输出(I/O)等。产品可应用在 RS-232/485总线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温度信号测量、监视和控制,小信号的测量以及工业现场信号隔离及长线传输等。
详细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862718283054112.pdf

(23) 电镀电源信号控制专用直流(电压/电流)信号隔离转换器 ,产品主要用于电镀电源4-20mA信号输入输出控制,内部通过PLC的DA模块输出4-20mA(0-10V)的信号控制整流器的可调输出,工作电压、电流和各种运行参数的监测及外部增加4-20mA(0-20mA)/0-5V标准信号接口等。
详细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862118155755028.pdf

(24) ISO系列 频率信号隔离变换器 ,可实现正弦波、方波、锯齿波等信号隔离放大及转换。0-1KHz/0-5KHz/0-10KHz等频率信号隔离转换成标准0-2.5V/0-5V/0-10V电压信号或0-10mA/0-20mA/4-20mA电流信号。
产品有DIP 24Pin PCB板上焊接和DIN 35卡槽固定两种安装方式。
详细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81221382236858.pdf

(25) 线性电子尺、位移、电位器、角度等传感器专用变送器,采用输入滤波、保护电路,高精度稳压基准IC电源电路,放大转换电路,零位满度调节电路等变换电路。广泛用于电子尺、位移、电位器、角度等传感器信号的放大、转换、隔离及变送。
详细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854158088034.pdf

(26) 单相交流电流信号隔离变送器,可以将交流0-500mA-30A的电流信号,隔离转换为直流0-5V/0-10V/1-5V/0-10mA/0-20mA/4-20mA标准信号。SIP 12Pin PCB板上安装。
详细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652514333199026.doc

(27) 低成本、小体积(SIP 8Pin)符合UL94-V0标准阻燃封装的直流信号隔离放大器,无需外接电位器等其它元件,免零点和增益调节的直流电流信号隔离放大 IC。
详细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83313241462732.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