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2003-12-25):
在作max186与3150的接口中,我选择max186的片选信号一直有效,我想采用串行全传输,在编译的工程中出现错误,io对象要求有一个选择脚的说明。 我是这样定义: IO _8 neurowire master A2D; 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IO_8 neurowire master select(IO_0) Adc; //不管咋地一定得有一个片选。 接不接,用不用 无所谓!! //如果使用IO_0在其他地方,一定要非常小心。在spi读写时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