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Works
FT3150扩展外部存储器

楼主(2003-12-25):
请教各位 用3150的数据线和地址线扩展FLASH和双口RAM后,是否可以对双口RAM进行直接寻址? 如果可以,方法如何??? (据本人所知,Neuron C 除了利用I/O口对外部独立存储器进行读写外,并无直接寻址指令)

网友A:
无直接寻址指令,可利用外部I/O读写双口RAM,具体方法参考www.loncontrol.com

楼主:
<<国外电子元器件>>2003年第六期发表了一篇题为"采用双口RAM实现单片机与LON神经无芯片的通讯",其中89C51与双口RAM(CY7C132)的接口为:RD--OEL;WR--R/WL;P2.7--CEL;P1.7--BUSYL;A0...A10--A0...A10;D0...D7--D0...D7. 双口RAM(CY7C132)与3150的接口为OER--E;R/WR--R/W;CER--A15;BUSYR--IO0;A0...A10--A0...A10;D0...D7--D0...D7. 按照此接口方式,3150是对双口RAM的读写操作在程序中是如何实现的呢?本人很疑惑,还望各位高人不吝赐教!.

网友B:
1 :使用伪指令; #define DRAM_MotorControl (unsigned int*) 0x8000 在程序里直接访问 DRAM_MotorControl 即可 2:使用结构和地址指针;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short int controlReg1; unsigned short int controlReg2; unsigned long int dataReg; } *PMemMapDev; const PMemMapDev pDevice = (PMemMapDev) 0x8800; // Read from device ... unsigned int x, y; unsigned long z; x = pDevice->controlReg1; y = pDevice->controlReg2; z = pDevice->dataReg; // Write to device ... unsigned int x, y; unsigned long z; pDevice->controlReg1 = x; pDevice->controlReg2 = y; pDevice->dataReg = z; 这个是neuronc 帮助里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