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Works
485下开发的程序,改用Lonworks后是否要重写?

楼主(2003-12-25):
已在485方式下开发了一个软件,如果现在改用Lonworks方式,那么整个软件是不是要重写?用Lonworks是不是不用考虑通信协议?

网友A:
关键还是改用那种lonworks方式,Dde Opc LnsA; 修改的部分没有明确,是所有的通讯接口包括硬件、软件都改。 还是底层走485,上面换成lon。 其实软件重写的工作量也不是非常大,只是在通讯部分修改一下。 通讯协议应该指的是具体的应用。也不需要修改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