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3-12-25):
急需各位前辈、老师指教:在建筑自动化中能否用PLC代替当前使用较多的DDC控制器和其它控制器?PLC是否符合消防、安防标准?可否有过使用案例?回复E_mail:mspeng1320@sina.com谢谢!

网友A:
如果你用plc非常熟的化,完全可以使用在楼控和安防系统上。 至于消防、安防标准也不应该是一个产品的,应该是一套系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