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电动机通过变速箱驱动卷筒,测量卷筒上缠绕的绳索的变化量,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和传感器?

楼主(2003-12-25):
各位朋友:由电动机通过变速箱驱动卷筒,测量卷筒上缠绕的绳索的变化量,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和传感器?请赐教。

网友A:
我公司由此专用仪表和传感器GP1312系列,包括多层叠绕的计算,可来电询问021-32031167

网友B:
用计数器记录卷动圈数就可以。

网友C:
需要记录圈数的百分之一呢。

网友B:
可以计,只要你的电机能驱动精确。

网友C:
电机是异步电机,没法精确驱动。

网友D:
用光电编码器,一圈可细分n次.

网友B:
没法精确驱动同样可以计,不过精确计数的意义何在呢,还是有其它用途?

网友C:
用光电编码器如何进行状态采集?需几筐大洋呢?

网友E:
用感应开关检测减速机齿轮齿,数字电路或者单片机计数、显示。我们多年前测柴油机校泵就是这种办法。

网友C:
哪种感应开关,安装时与齿面的距离是不是应该控制的比较精确?飞溅的润滑油对感应开关有影响吗?包括冲击和精度。

楼主:
用齿轮测速传感器检测,润滑油及冲击震动不会有影响.电话:13844811980

网友E:
感应开关安装时与齿面的距离不要求比较精确,不超出有效范围即可

网友C:
古朴、周公二位先生,感谢指教, 你们所说的齿轮测速传感器和感应开关是不是同一种器件? 需要安装在变速箱内部?定位及稳定性怎么解决呢?

楼主:
感应开关是传感器的一个统称.齿轮测速传感器是检测变速箱里的齿轮,齿轮转动时每一齿发出一个脉冲信号.我们公司的齿轮传感器响应达到150kHz.园柱型M12 M16安装很方便

网友E:
传感器是感应开关等许多检测元件的一个统称

网友C:
古朴曰:感应开关是传感器的一个统称。 周公曰:传感器是感应开关等许多检测元件的一个统称。 ???

网友F:
最好是在滚筒上连接一个N米长的卷尺,这样最简单了。哈哈!! 另外也可以用线速度传感器加积算仪。不过这样又复杂又要花你老板的银子,非万不得已不要采用。

网友E:
古朴曰:感应开关是传感器的一个统称。 周公曰:传感器是感应开关等许多检测元件的一个统称。   ??? 你说呢?

网友G:
我觉得可以用测重量的传感器,根据重量的变化来计算变化量

网友A:
感应开关,齿轮测速,增量式编码器等的测量,前提都是在测量开始时,从零点开始或已经知道开始测量的起始位置(有的靠前一次的断电记忆),依靠计数累加的方法,如果不知道起始位置,或者前一次断电后卷扬机有惯性移动--那是几乎肯定的,那么要准确测量,就要让卷扬机先转动到一个标准的起始位置,确认后再开始测量,你的现场有此条件吗? 要根本而又方便的准确测量,就要用绝对多圈的传感器(编码器等)了,这样,成本可能就比较高了. 用重量?放出去的钢丝绳如果是向下的,其重量仍然在卷扬机上,另外,用于精确测量卷扬机重量的传感器,恐怕比绝对多圈编码器还要贵.

网友H:
我们在起重机的卷筒中提供过编码器和显示表,在卷筒轴端安装编码器,根据编码器输出脉冲,可以在表中显示绳索长度。 010-62332738 mgrldd@tysensor.com.cn

网友I:
不知道你的测量是用于什么?如果要求不高,可以考虑用多功能限位器加一电位器即可,用别的方式可能有个掉电数据保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