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OMRON伺服控制?

楼主(2003-12-25):
大家好! 今天接老板命令叫我接手同事的项目完成一个三轴的伺服控制系统.以前我是用MITSUBISHE的,现在要用OMRON的,我的天。我不熟悉OMRON的这玩意。 1,Plc omron cj1m-cpu22 2, pulse controller : omron Nc-213. 请问: a. 我如何去写程式? b. 如何去计算pulse? 不知水昌机电兄在线吗?

网友A:
告诉我具体的要求,我帮你做吧,以前我做过这方面的。要设置很多参数的。

网友B:
我也正在搞OMROM伺服控制系统,C200HX,单轴NC113,可一起探讨。

楼主:
谢谢两位仁兄: 项目情况:是个点胶机去点4*5的20个产品,无须走弧线.小弟想用CJ1M-CUP22的内置脉冲去控制Z轴的上下,用NC-213去控制x/y两个轴。我不知以上采用什么控制方式? 请赐教!

网友C:
omron的NC位置控制有两种方式: 1、采用直接操作的方式,直接在DM数据区里设置。 2、采用OMRON的CX-POSITION软件设置,用起来更加方便!

楼主:
谢谢tomqiu: 请问: LD 2960.00 LDNOT 2960.01 OUT 2961.00 ... END 在编译无错的情况下,把程式下载到plc时,跳出红色闪动的错误警报,查看日志为IO设定错误,请问错在哪?配置情况在上面有。

网友D:
我也在做同样一个系统,不过用的是松下PLC,感觉程式编写应该不怎么麻烦。OMRON这个东东我也没用过,不过还是可以一起聊聊呀,还有楼上的LH250兄!

网友A:
是位置控制方式.这个应该也不是很难的,我以前是用C200HE的PLC

网友(2006-05-03):
上面的几位老兄可以联系一下吗?lh250和tomqiu、sunstone
我的邮箱是:dgabcd@to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