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流伺服电机

楼主(2003-12-25):
各位大虾,有个48V,1.9A的直流伺服电机,请教如何实现恒转矩控制,谢谢

网友A:
用我们公司的控制器就可以了,可以和我联系:13307833321

网友B:
让速度环饱和加一定的电流限位或避开速度环直接把信号给到电流环

网友A:
没问题,可以给你提供只用电流环的控制器,能否告诉我你的电机参数以便帮你选型?你是做哪方面的控制啊?自己做位置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