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用OPC方式跟CPU414-2DP连接

楼主(2003-12-25):
请教高人,WINCC用OPC方式跟CPU414-2DP连接,怎么才能够实现啊?

网友A(2003-10-29):
有手册的。

网友B:
手册能搞到电子版吗,谢谢

网友C:
我给你发了个文档,仔细看一下就成了

网友D:
给我也发一个好吗? ty945@163.com 谢谢了 wincc不是自带连接软件的吗?

网友E:
to 沈阳大狗 怎么连接,能否给我一份资料,在此言谢了!!!

网友F:
用S7协议更好一些。

网友G:
小弟初次接触,望多多关照,可否也给我一份。 lushanshu@sohu.com

网友H(2003-12-01):
给我发一份 好吗? 谢谢了! jj_1006@sina.com.cn

网友I:
能给我也发一份吗,谢谢! cjcsg@sina.com

网友J:
WINCC和CPU414-2DP在联接应很简单的,都是自家的东西,接口很方便的。先在后台中设置OPC服务器相应参数,走S7协议。设置完后,启动OPC.通过联接,可以看到相应的DB块。然后,启动WINCC!

网友K(2004-05-27):
to 沈阳大狗    怎么连接,能否给我一份资料,在此言谢了!!! xingyanhuax@yahoo.com.cn

网友L(2004-08-12):
给我也来一份,谢谢了! ludx775@sohu.com

网友M:
呈祥,详细给说一下好吗 liulihui8888@126.com